无功补偿柜的问题

楼主(2018-10-24):
这几天检查时发现,有几只电容柜明明动力柜电流都不大200都没有,但是电容柜却显示功率因数只有0.5,(机械式的功率因数表也差不多)到全部投入差不多电容柜也有250多个电流,但功率因数还是没有增加多少,请问下这是怎么回事呢。有好几只电容柜都是有这种情况。不是在配电房的是在车间里面的。
另外一个情况是,电容的容量降得太快,明明这电容柜里的电容全部是换新的,换好以后8个全开电流有320个,但差不多一年以后,基本上都只有在200多了,这种情况在我这里太普遍了。我认为这电容不说用个多少年,但至少保用个3年2年半更换一次应该差不多。

网友A:
这要看电容质量,还有就是要是频繁启停也会加速电容老化。
我这有些设备选型的时候选大了,累计运行的无功功率比有功功率还高!
看看补偿电容运行时电流和容量是否匹配。坏了也会出现运行补偿一直上不去的!

网友B:
可以先查一下电容的情况;可以的话,也可查看一下自然功率因数是多少。
电容性能容易降低,电容质量可靠的话,看与用电环境有不有关。

楼主:
现在也没有别地办法了,只能再增加一只电容柜,尝试一下。

网友C:
1、手动投切,用钳形表检查每一只电容的相电流
2、电容选用450V

网友D:
你要观察当电容投上后电流表及功率因数的参数反应与变化,当一组一组投入电网后电流应该是从小变大,功率因数也应该从小变大,0.85-0.9-0.95-1,如果电容投入后功率因数不达标说明电容容量不够,就必须增加电容容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要观察当电容投上后电流表及功率因数的参数反应与变化,当一组一组投入电网后电流应该是从小变大,功率因数也应该从小变大,0.85-0.9-0.95-1,如果电容投入后功率因数不达标说明电容容量不够,就必须增加电容容量......
楼上说得在理,就这么查。

网友F:
电容的质量要保证,但电源的质量更要保证。否则电容都容易坏。

网友G:
1)电容的质量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记得前段时间谁的帖子提到过一个电容器厂家问题,建议楼主选用品牌厂家
2)补偿量是否足够5楼的方法不错,不过如果是一次投切就不好说了。
3)1楼的分析的在理,电容不行跟使用环境也有密切的关系。

网友H:
首先排除电容柜的取样电流接线没错;其次确认在电容退出后,总电源柜那里电流会上升吗?第三是不是补偿容量不够了,单个电容测量电流情况看看,用钳表卡三相电流是否达不到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