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4):
昨天看到一配电柜内所有的断路器接线都是下进上出,说船舶电气接线都这样。
这样安全吗?检修时不断总闸肯定是不行的,有这规范吗,怎么没找到。

网友A:
没有的事,见到的都是上进下出。

至于偶尔采用下进上出,断路器支持在先,进出线醒目标记不可少。

网友B:
我也没有看到这条规定
下进上出标示相关做到位没有?

网友C:
不了解船舶电气。
如果真是统一的规定,那没有问题;而如果只是回答者的个人见识,就需斟酌了。
不知1楼所说“见到”是不是指船舶电气。

若能查到相关标准、规范、规定或惯例,则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见过船上的,现场是模拟船上的设备,我看了下配电柜布局,发现这现象,问现场人员,他们说船上都这样。。

网友D:
船上的电压好像也不一样

网友A:
硬盘里一时没找到配电板或者分电箱内部的图片。
1)一般都是上进下出,这点不用怀疑,当然受制于船舶空间拥挤,横向左右方向进出线的不在少数。
2)断路器不可能向下合闸操作,在这种前提下如果说有下进上出的情况,也就是我说的断路器支持这种方式,当然这时考虑安全需要进出线标记必须做好。
3)船上和陆地差不多其实,除了电源有差别。船上电源一般是三相三线制,没有中线,我国CCS船级社规范要求船舶电源为380/220V,欧洲大多440/230,日韩北美440/110,“/”前是三相电源,“/”后是单相电源,其实实质是两相,因为是从三相照明变压器440/220出来的三相220V中任意接的2相。24V就不说了。
4)布置:前中后/左中右,上中下依次为UVW或者RST的方向,24V为前后/左右/上下PN布置而不是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