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4):
SEW变频器,型号是MC07B0015-5A3-4-00当时拿到机器时发现模块已经炸了,主回路开路,主回路和驱动修复后上电报F45故障(初始化失败,建议联系厂家),重新恢复出厂后故障依旧!哪位大神知道这是哪个地方的问题?我是做变频器硬件维修的,现在有点儿不知道怎么下手!急!谢谢了

网友A:
检查24V是否正常,主继电器是否吸合,5v电压是否低于正常值,复位电路是否异常,输入电源是否缺相或电源电压低。最本办法,换一主板试试,反正不是主板就是电源板或是主回路问题。

网友B:
主回路开路是指哪里

网友B:
它的主电路看不

网友C(2019-01-01):
照片看不清楚!你加我微信吧!15273223019!龚工!

楼主(2019-08-28):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是驱动电路故障导致的!但是具体为什么驱动电路故障会导致这个故障,还不清楚

网友D(2020-10-09):
回复 楼主:
兄弟,我也有个3KW的机器炸了模块,电源部分坏了个电容和二极管。换上后也是上电F45.检查驱动没发现问题,想问下这个机器不装模块会不会引起报警F45,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