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浮点数 变频器

楼主(2018-10-24):
   西门子1200  32位浮点数范围是正负1.175495乘以10的负38次方到正负3.402823乘以10的38次方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算出来的。还有遇到一款三菱变频器 说明书上说有15段速可以调节,但是只介绍了高中低三个段速度,还有12种段速怎么设置。

网友A:
这问题恐怕10分不够哇,虽然我不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西门子1200  32位浮点数范围是正负1.175495乘以10的负38次方到正负3.402823乘以10的38次方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算出来的。还有遇到一款三菱变频器 说明书上说有15段速可以调节,但是只介绍了高中低三个段速度,还有12种段速怎么设置。

1、浮点数的规范可以参考:
https://baike.baidu.com/item/IEEE%20754/3869922?fr=aladdin

2、通过对于RM,RH,RL以及RX端子的ON,OFF的组合,来改变多段速,请注意贴图中的画圈部分的开关组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积分  下次攒攒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么么哒   感谢感谢

网友C:
高中低速只对应了RH  RM  RL 3个端子;对应的频率是这三个端子单独只接通一个时的频率;
3个组合对应有8段速了;
如果要用16段速,就需要定义第4个端子的定义;

网友D:
在变频器通讯参数里,对应的最高位(十进制数16384,带符号位)是+/-100%,在PLC里的计算,我也不知道,浮点数是什么?带小数点的实数?在此学习了。

有关变频器的多段速控制设定,就是楼上所述。4个开关量信号,组成8-4-2-1的编码,四个开关量都置1,就是15段,都置0,就是0段,以此类推。

网友E:
多段速有外接端子的,需要有不同的输入组合。看说明书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