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 E380 不显示,有24V、10V,该怎么下手!!

楼主(2018-10-24):
一台四方 E380 30G, 原来换过电容,带过电机没问题了,放了有两年了,今天翻出来给上了上电,先上的直流,后上交流,刚开始运行没问题,运行3、5分钟忽然显示POFF,最后又不显示了。刚开始上直流电的时候感觉充电时间有点长,开关管有 "嗒嗒” 的响声,后来显示正常,不显示以后开关电源那块有发热现象,应该是有短路的,应该用的是3844B,变频器跟着修了不少,开关电源一直是个黑洞,不知道如何下手,请教各位,趁着有时间好好练练手。

网友A:
咸老师的书在看一遍就知道了,通俗易懂。

网友B:
先从驱动电路下手,看有无短路元件,如正常,检查开关电源变压器二次测整流二极管正反向压降,如正常检查3844供电电解电容是否漏电,检查尖峰吸收电路吸收二极管或吸收电容,5V 15V 12V是否异常,散热风扇电路或散热风扇是否有短路。。。

网友C:
把开关管旁边的二个电容查查看

网友D:
有24V,开关电源就是正常的。估计二极管或者是电阻坏了

楼主:
已经解决 更换D8 UF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