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4):
始终找不到设备管理器里面的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中有没有“SafeNet Inc. Hardlock Key和SafeNet Inc. USB Key”

网友A:
以下是引用2018/10/24 17:03:14的发言:
始终找不到设备管理器里面的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中有没有“SafeNet Inc. Hardlock Key和SafeNet Inc. USB Key”

现在不都装2.7版本啦

网友B:
为啥要装P8  2.4,是电脑配置达不到么?

网友C(2019-01-2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请问楼主现在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