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4):
更新第二篇
看论坛里面咨询三菱通讯的比较多,那就谈下三菱的通讯。通讯的分类:
硬件连接分类:1、串口(232,485等)2、网线  3、光纤

根据通讯类型分类:1、标准协议(modbus rtu\tcp)2、专用网络(CC-Link系列,DP,PN,EIP,DeviceNet,CANopen等)3、三菱专用协议(MC,SLMP,变频器通讯)4、无顺序协议(串口RS,socket等)

根据通讯设备分类:1、PLC和PLC 2、PLC和上位机 3、PLC和机械手 4、PLC和变频 5、PLC和仪表 6、PLC和相机 7、PLC和RFID 8、PLC和伺服 9、PLC和各种智能传感器等(不足的大家继续补充)

下面说一个典型的通讯案例,PLC之间数据交换或者组网 :

通过专用网络(CC-Link,CC-Link IE Field,CC-Link IE Control),
CC-Link是基于串口的网络,支持三菱全系列PLC和最多的第三方设备(机械手、电磁阀等);
Field是基于网线的网络,支持FX5U(智能做从站)往上的PLC系列;
Control是基于光纤的网络(R系列也可以支持网线),仅支持Q和R系列PLC。
专用网络一般需要增加模块,成本高,速度快,数据量大,稳定性好,错误检测方便。

通过本体自带通讯口,
FX系列可以通过485实现简单数据交换(支持8台);
中大型PLC可以通过本体自带的以太网口实现数据交换(如2边都是socket,那2边都要做收发程序;一个socket一个MC,那socket一方做收发程序;或者走Modbus/tcp);
最方便的是如果有L和QUDV系列PLC,那可以采用简单plc通讯和三菱带网口的cpu或者模块轻松的实现plc数据交换。这种自带通讯口的通讯不需要增加模块,成本低,数据量小,速度慢,数据不好效验,稳定性差。

至于PLC和其他的产品通讯,原理都差不多。专用网络都是有标准的设置和模式。Modbus rtu/tcp也有自己标准的报文,自带网口的cpu(除QUDE外)都支持Modbus tcp客户端(主站),FX5U是客户端和服务器(主从)都支持的。如果网口无顺序协议,那就是TCP和UDP socket,之后是active、unpassive、fullpassive了。
说到cpu本体自带的以太网口,另外说下其支持的CC-Link IE Field Basic网络(QUDE和FX3除外),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支持伺服连接(JE-C\J4-GF)\支持变频器连接(-E)\支持远程IO 连接等。FX5U支持7站,L支持16站,QUDV和R支持64站。
简单CPU数据交换,L的基本可以和现在所有的以太网cpu或者模块连接
本体以太网支持通讯种类
CC-Link IE Field Basic网络

网友A:
内置简易PLC通讯,以前主要是L的,目前最新的Q也支持通讯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