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NK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8-10-24):
情况各位大神,三菱CC-LNK怎么控制三菱变频器呀!?有没有案例??谢谢!

网友A:
要选可以扩展CC-link通行卡功能的变频器,这个卡有对应说明,里面有和主站进行位、字交换的地址,每个地址有特定的功能。
如果主站可以设置刷新的启示地址,那每个站的变频器对应的位、字数据可以对应到主站的地址。

网友B:
变频器型号先确认,然后配CC-LINK通讯扩展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