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4):
如图,我的想法可靠吗?能实现吗?

网友A:
收卷恒转矩控制,往前跑张紧薄膜;放卷恒转矩控制,向后拽张紧薄膜;牵引恒转速控制。如果反转,大家一起反,就ok了吧?用得着算卷径吗?有点复杂了。

因为收放卷的卷径变化,会导致收放卷的张力变化,这个没关系呀,只要保证收与放的薄膜张紧一致,可以通过实时的控制补偿,就是收放卷各自的转矩设定值与牵引电机的驱动转矩关联,通过实时补偿,保证牵引驱动电机的转矩保持恒定。

恒转矩控制要注意断带保护功能。理论上,只要实时保证牵引电机的驱动转矩大于某值就补偿收卷,小于某值就补偿放卷。保证牵引电机输出转矩恒定。

还有,这个系统其实没不要用伺服电机控制,一般的传动即可。变频器采用矢量控制。成本会低一些的。

网友B:
还是加一个 张力装置的好,可以实现闭环控制,

网友C:
见过小日本用超声波感应器检测卷径变化,在通过DA模块,反馈到变频器,通过变频器来控制电机的旋转速度.....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