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4):
MOVE_E 编译不了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1、MOVE和MOVE_E的指令都是IEC标准指令,他们的区别在于MOVE_E带有EN,ENO控制,在三菱的IEC体系中,你可以使用MOV指令替代,如果要编写通用的程序,你仍然需要使用IEC标准指令,否则会带来移植问题。

2、不能编译的原因在于错误的使用了指令的编写格式:
MOVE_E有3个参数,参数1,EN端,参数2,源数据 参数3目标数据,因此你至少应该使用下列格式的写法:
                     MOVE_E(TRUE,0,D2);

3、可以通过EN端来控制是否赋值,例如当M0为TRUE时,清除D2内的数据。
                     MOVE_E(M0,0,D2);

4、对于IEC编程,建议使用标签编程而不是直接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