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PLC无线通讯

楼主(2018-10-25):
Keyword:西门子PLC无线通讯、快速填表式modbus编程、监控软件wincc,组态王,力控
实现功能:将远距离3到8公里的一台M02型PLC数据,通过无线数传电台,用Modbus RTU方式传输到另一台M02型的PLC中,并通过网线连接到总控室的上位机WinCC、组态王中。
主要硬件:大连德嘉M02型PLC(兼容S7-200、内嵌 Modbus RTU 模式(填表式编程、比西门子简单)、可使用STEP7-MicroWIN/STEP7-MicroWIN SMART编程);
无线数传电台(型号:AS32-DTU-1W),注:无需手机卡,数传电台的参数配置默认缺省就可以,默认参数:波特率:9600,校验位:None
软件配置:大连德嘉Modbus RTU通讯设置软件
无线数传电台配置:波特率:9600;校验位:None

应用场景:

价格方面:无线数传电台选用成都泽耀科技DTU模块(型号:AS32-DTU-1W),单价143元;兼容S7-200PLC选用大连德嘉M02型PLC单价439元,可以说一千块钱左右就可以做到远距离通讯了。

优点:尤其是在项目改造中不用更改原来设备中的软件,就可以将远处的过程数据传送到上位机中,如:WinCC、组态王、力控等。整个改造无需学习任何新的知识,分分钟钟就可搞定——简单。

注:(1)组态王、力控中的驱动选择西门子 TCP S7-200;
(2)WinCC中的驱动选择TCP/IP(S7-300 TCP协议),WinCC中的 I、 Q、 M、 DB1(切记是 DB1)与 S7-200 中的 I、 Q 、M、 V 一一对应,使用时非常简单,填完 IP 地址就可立即使用。
(3)KepWare中驱动既可以选择西门子S7-200 TCP,也可以选择S7-300 TCP。
如要了解详细通讯实例过程,请阅读下文
PLC与无线数传电台通过RS485口详细连接图:

1.功能码01,读取线圈0xxxx:
从站(A点)M02型PLC内嵌Modbus相关参数设置如下:波特率:9600;校验方式:8位无校验、1停止位、No Parity;Modbus从站地址:1,并下载Modbus组态到硬件。

主站(B点)M02型PLC内嵌Modbus相关参数设置如下:波特率:9600;校验方式:8位无校验、1停止位、No Parity;命令重发次数:从站无响应,直接发送下一条命令;等待从站回答时间:500ms;并下载Modbus组态到硬件。
主站方式设置Modbus命令,一共可以添加64条命令,而且是从上往下循环执行的方式,这里都是填表(非编程)的方式实现Modbus通讯。
注:等待从站回答时间一定要设置在400ms以上,一般都设置为500ms,如果要是太快的话,可能数据传送不过来。

2.功能码02,读取输入状态1xxxx:

3.功能码03,读保持寄存器4xxxx

4.功能码04,读输入寄存器3xxxx

5.功能码05,写单个线圈0xxxx

6.功能码06,写单个寄存器4xxxx
注:这里写入方式可以是“循环写”或“只有变化才写”

7.功能码15,写多个线圈0xxxx

8.功能码16,写多个寄存器4xxxx

楼主:
主站写入数据监控表:

从站监控表数据:

上述为具体的实例,最终传输的数据可由远端的控制中心实现在线监控。
通过WinCC画面监控,驱动选择如下:

如建立变量MW0,更改数值为1,监控画面如下:

通过组态王画面监控,驱动选择如下:

建立变量MW10,更改数值,监控画面如下:

网友A:
这个无线数传模块是不是需要配套移动通讯商的通讯卡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按年很划算的吧?

网友C:
不看视频的这种卡很便宜的,即使是4G,一年不超过200也足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按年很划算的吧?
无线数传电台!应该没有通讯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这个无线数传电台是无需配套移动通讯商的通讯卡

网友E:
无线数传肯定需要移动卡。

网友F:
对于那种偏远没有手机信号的,你这个就是超级垃圾!!
我喜欢远程激光通信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那种偏远没有手机信号的,你这个就是超级垃圾!!
我喜欢远程激光通信模块

无需手机卡!!!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不需移动手机卡

网友G:
他是使用的电台,适合偏远无网(包括移动),电力独立的地方。
电台不要备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是使用的电台,适合偏远无网(包括移动),电力独立的地方。
电台不要备案吗?

你好,电台用的是430-440频段,公共频段,不需要备案!

网友A:
电台,好高级

网友H:
是否存在干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否存在干拢?

电台的抗干扰能力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

网友I:
技术在进步。值得学习。

楼主:
对于距离比较远、外接环境干扰比较高的这种情况来说,可以通过加中继的方式来达到更高的要求

网友J:
感觉远端的可靠性还是要验证了才能说真的啊,比如存在信号屏蔽区域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一般使用这种方式都是在偏避的的地方,不会有电磁干扰,电磁干扰的地方一般在工厂附件或者城市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