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流量的计算口诀

楼主(2018-10-25):
本文选自《维修电工上岗技能实物图解》

(请多多完善,共同讨论增长知识)

与导线载流量有关的因素:与导线截面积有关,也与导线的材料、型号、敷设方法以及环境温度等有关,计算也较复杂。各种导线的载流量通常可以从手册中查找。但利用口诀再配合一些简单的心算,便可直接算出导线的载流量,比较方便。

导线截面积(mm2)与载流量(A)的粗略倍数关系

导线截面积与载流量关系口诀及解释

1.铝芯绝缘线载流量与截面积的倍数关系

10下五,100上二

截面积在10mm2以下,载流量都是截面积数值的5倍。截面积100mm2以上的载流量是截面积数值的2倍。

25、35,四、三界

截面积为25mm2与35mm2的,载流量在4倍和3倍的分界处。

70、95,两倍半

截面积为70mm2、95mm2的,载流量为截面积的2.5倍。

穿管、温度,八、九折

对于穿管敷设(包括槽板等),即导线加有保护套层,不明露的,计算后的载流量要打八折;若环境温度超过25℃,计算后要打九折;若即穿管敷设,温度又超过25℃,则打八折后再打九折,或简单按一次打七折计算。

裸线加一半

对于裸铝线的载流量,计算后再加一半。这是指相同截面积裸铝线与铝芯绝缘线比较,载流量可加大一半。

例如,对裸铝线载流量的计算:

当截面积为16mm2时,载流量为16×4×1.5=96A,若在高温下,则载流量为16×4×1.5×0.9=86.4A。

2.铜芯绝缘线载流量与截面积的倍数关系

铜线升级算

将铜导线的截面积按截面积排列顺序提升一级,再按相应的铝线条件计算。

例如,截面积为35mm2裸铜线,环境温度为25℃,载流量的计算为:升级为50mm2裸铝线即得50×3×1.5=225A。

误差说明:从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出,导线载流量随截面积的增大而减小,在倍数转变的交界处,误差稍大些。比如截面积25mm2和35mm2是4倍与3倍的分界处,25mm2属4倍的范围,它按口诀算为100A,但按手册为97A;而35mm2则相反,按口诀算为105A,但查表为117A。不过,这对使用的影响不大。

书的目录如下:

网友A:
记住口诀,平时就方便用了,别人问我们这个电器多少功率需要配多大电线,我们随口就可以告诉他……

网友B:
记住口诀,上项目选电缆很快捷。

网友C:
配电缆我不考虑铝芯
铜芯按照这个来算,保守点!

网友D:
这个方便,有口诀好记

网友E:
这个工控宝典里不就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