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5):
一台台达VFD-M 2.2KW变频,启动加速后就停机,有时能加速几秒钟。端子控制和键盘控制都这样。无任何故障记录,停机显示Stop。谁能告诉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停机?有显示吗?是否黑屏?猜一下,驱动电路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正常停机的显示STOP

网友B:
改变一下加减速参数呢?

网友C:
这个机子应该不是正宗台达,是山寨机,故障为检测到直流电压过高停机,实际电压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检查直流电压高,怎么不报过压故障呢。如何修复呢。这机器用了4,5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带任何负载就这样的。

网友D:
如果断开负载,确认是启动和给定信号都正常的话,就是变频器出问题,不熟悉的话就建议送修

网友E:
改面板控制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面板控制和端子控制都一样的现象

网友E:
连报警也不会报,你的是不是真的台达就要怀疑了;

网友F:
 这种故障多数是因为主控板的电路不良引起,你注意检测一下控制部分电源是否正常,电子零件是否有明显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连报警也不会报,你的是不是真的台达就要怀疑了;

这个报不报警,跟是不是真货没有必然的联系,线路故障也会引起这种故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应该是开关电源或者是驱动模块问题。启动后,开关电源芯片开关频率降到了10K。

网友G:
是否干扰

网友H:
看了回复,很有可能是11楼、13楼所说问题;正常显示停止,像是接收到了信号、或某种类似的信号而停止。

网友A:
为什么是显示STOP而不是0HZ,既然是停机,就应该某一频率或者是0.显示STOP是不是一种故障状态?停机有这么几种:一故障停机,有故障符号。二运行到某一频率停机,没有故障符?三,停机时频率为0.有一种停机是由于主控板启动信号通路的电路即串行移位电路【集成电路】或逻辑电路【集成电路】内部异常,导致启动信号随机断开所致,还有一种情况是端子输入电路的输入电阻或光耦的24V限流电阻异常所致。

网友C:
直流电压过高停机,实际电压正常,检测基准电压正常,查不出故障,更改电压检测的取样电阻,使显示值和万用表测量值相等,机子就能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再电路板什么位置,或者有这方面的图纸吗。停机的瞬间,开关电源的频率减少到了10K

网友G(2019-04-20):
电源的事

网友I:
先把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再试机,没故障而停机,很有可能是自由停车。参数不对引起的自由停车

网友G(2020-03-09):
查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