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5):
普传PI9100变频器的充电继电器不吸合,没有24V电压,换过驱动的三极管和光耦。电阻也都量过,没有坏的,主控板有给光耦的5V电压,现在就是不工作。谁有这部分的电路图帮忙给一份,或有师傅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看看继电器线圈24V电压是从哪里来的,沿线路顺藤摸瓜,将链路上的元器件查一遍,静态检查与动态检查两种办法都要用,电压检测电路是否正常?可能CPU没有发出信号让三极管导通。所以你没有检测到24V信号,你可短接一下光耦输出侧,看继电器吸不吸,用示波器观察复位信号是否有输出【上电过程中】。

楼主:
太谢谢了我今天查了一个下午。没修好,电路也看不清。现在主控板有到光耦的5V的电压。光耦我都给换了。不好用。风机的24V电压正常,就是继电器不吸合。

楼主:
在问一下师傅,用示波器观察复位信号有无输出怎么查。应该怎么测量望指教

楼主:
我现在短路光耦的输出继电器吸合,光耦的一脚接LM2940的输出脚有5V电压,主控板给光耦的另一脚用表量也有5V电压。不明白了,望指教

网友B:
cpu没给光耦2角低电平!

网友A:
短接光耦第一脚与第二脚,如果继电器吸合,证明光耦【包括光耦】以前的电路是好的,光耦1脚电压5V 2脚电压也是5V,说明光耦没有导通,2脚没有收到低电平信号,如果光耦导通,1脚电压应该等于0V。请检查光耦以后的电路,比如线路上的元器件是否有损坏的,连线是否有断裂 腐蚀,电路中是否有短路 是否有接地。。。,CPU是否有信号【低电平信号】输出,估计不难找。

网友C:
都是高手,我一般不是细修,没这个条件。即然驱动板都换过了,那么故障就地主板上,这个继电器输出信号由CPU给出的指令!再看看主板与驱动板间的排线是否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CPU没有给光耦的低电平信号是不是没有检测到电源的电压检测电路的信号,他的工作过程是不是电源工作正常了电压检测电路给CPU一个信号,继电器才能吸合。是不是电压检测电路坏了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我找了电压检测电路没找到,电路也看不清。那位师傅能提供点电压检测电路的电路图,先谢谢了

楼主:
电路我已经查了没有发现坏的原件。也没有腐蚀的地方排线也都没有断。

楼主:
现在就是CPU没有给光耦低电平。不知道为什么。工作过程还是没有理解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