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该型PLC输入输出如何接线?

楼主(2018-10-25):
求助!该型PLC输入输出如何接线?

网友A:
把上下二端盖板打开,就能看到是螺丝还是插件.....

网友B:
我实在服了大神:那么大的施耐德,你就看不到抑或不认识???
PLC输入无非就是公共点、输入端罢了,输出点也是一样公共点和输出端

网友C:
你的PLC是继电器型的,输入和输出都可以用24V和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