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5):
风机用变频器应该是自由停机还是减速停机呢?

网友A:
实际上还要看工艺的要求,如果是化工行业,很多风机是用于气体的输送,有时候要紧急停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风机用变频器应该是自由停机还是减速停机呢?
看实际工作需要吧,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减速时间设置大一点,慢慢减速停机就好了……

网友C:
没什么要求的话用自由停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还要看工艺的要求,如果是化工行业,很多风机是用于气体的输送,有时候要紧急停车
这个一般都配有快速阀门来达到迅速切断的,风机组一般都是自由停车,但是启动时一般有开机制动再启动

网友E:
我就用正常的减速停车。风机,属于惯性负载,所以,最好变频器有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功能,就是能自动控制直流母线电压保持在一个最大允许的状态,这样,风机减速停车时,如果发电的能量,直流母线不能按照减速斜坡完成,就任由其缓慢停车。也用不着加制动电阻吸收回馈的能量。

这种操作,会比自由停车稍快。减速斜坡时间也可以任意。

楼主:
自由停机,应该不会出现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