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5):
是自由停机还是减速停机好呢?

网友A:
减速停车好。

网友B:
取决于变频器的功能,如果有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就无所谓,如果没有,自由停车操作会更方便一点。减速停车就要控制好减速斜坡时间了。否则,会在风机减速过程报直流母线电压过高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