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5):
Q系列PLC的CC-Link模式下 怎么控制远程伺服驱动器?有视频教程或案例吗?谢谢谢谢

网友A:
cc-link有远程定位模块,发脉冲控制伺服;cc-link ie有有远程的mr-j4-gf的伺服;cc-lnik ie field basic可以控制远程mr-je-c的伺服,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都想了解呢?有吗?谢谢你??

网友B:
可以直接用带CC-LINK功能的定位模块 AJ65BT-D75P2-S3
也可以在远程放个CPU和主站这边用CC-LINK通讯,远程的CPU上用普通的定位模块

楼主:
就是说,主站的CCLNK和QD75定位模块,控制不了远程的伺服驱动器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远程的驱动器与QD75之间的接线不能通过CCLINK专用电缆代替对吧?是这样的,PLC模组都在第一台机上,20米处的另一台机没有PLC模组,我是想用第一台机的PLC模组去控制20米处的伺服电机

网友B:
QD75没有CC-link接口,不好用CC-link控制。

网友B:
如果伺服多,有距离,也可以用QD77MS模块,此模块通过光纤连接多个驱动器,光纤可以有一定长度。让驱动器分开布置。

网友C:
回复 楼主:
QD75是定位模块,是通过发脉冲控制伺服放大器,进而控制伺服电机。
而CC-Link是一个网络,与脉冲没用关系,建议您把放大器放在第一个模组,购买20米的编码器线和电源线,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