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喷码的问题

楼主(2018-10-25):
贴标机喷码,贴标速度650/分钟,有时会出现喷码长度比正常缩短的情况,看似标纸速度变快造成,实际标纸张紧很均匀,偶尔会来几个这样,机械方面也检查,感觉要么标子速度快了,要么喷码速度快了,出标是靠伺服控制,速度模式,光纤检测出标及停标

网友A:
我们一般有安装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有安装编码器。
喷码检测也是用光电开关控制,就是时不时来下比较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贴标机喷码,贴标速度650/分钟,有时会出现喷码长度比正常缩短的情况,看似标纸速度变快造成,实际标纸张紧很均匀,偶尔会来几个这样,机械方面也检查,感觉要么标子速度快了,要么喷码速度快了,出标是靠伺服控制,速度模式,光纤检测出标及停标
分析有误吧
喷码(长度变短,应该是表纸慢了,或喷码快了,也许二者都有
查看以下码的起始位置是不是标准
有没有规律,比如2000个时出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