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CClink通讯

楼主(2018-10-25):
三菱Q系列使用CClink通讯时,主站与远程I/O站。连接方式有哪些?我记得好像有两种吧,一种是T型分支连接,一种是一字型分支连接,不知道对不对。
还有各种分支时的终端电阻怎么接,只用接在主干的两端吗?
对了我用的专用电缆通讯的。
我在说明书里只找到T型分支的说明,附上图片。
其他分支好像没有。
哪位工程师知道了,帮忙说一声,我也是很久之前用过一次,那次用的T型的,这次用的比较简单,想着用不上T型的,也没采购T型分支端子排,这该怎么办?

网友A:
理论上总线都是T型(总线模块都是挂接在总线上,都是并联),在分支接的模块过多将导致总线速度不能过高,否则将导致偶尔丢站——虽然会再次自动联机,这个我在10M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总线都是T型(总线模块都是挂接在总线上,都是并联),在分支接的模块过多将导致总线速度不能过高,否则将导致偶尔丢站——虽然会再次自动联机,这个我在10M测试过

这个T型分支必须采用T型分支端子排 来分支吗?

网友B:
现在的cc-link都不需要T型分支端子排了,可以直接分支接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cc-link都不需要T型分支端子排了,可以直接分支接线的

怎么直接分支接线呀?在远程I/O模块上接三根线吗?两个是主干上的线,一个去分支吗?是这样吗?这样的分支需要终端电阻吗?

网友B:
用普通端子排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普通端子排就好了
明白了,多谢了,谢谢

网友C:
正常波特率是0(默认),通讯的速度156K是足够的,新型和T型,环形都是可以的。
如果您对速度没有要求,波特率1=625K,2=2.5M,3=5M,4=10M采用专用电缆及专用电阻,采用T型揭发,在主站模块和中端模块的DA和DB端子上增加110欧姆或者130欧姆电阻。电阻的选择是根据你使用的电缆介质,一般2种电阻在使用时,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