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温度转换计算过程的求助

楼主(2018-10-26):
由于在外出差,手上没有硬件,只能通过模拟软件做,程序和结果如图,使用Y=0.0125*AIW0-50公式作为模型,假设温度传感器,量程为-50-150度,输出电压为0-5V,计算出的结果竟然是170多,实在找不到错在哪里,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VD0=17973超限了,最多160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应该吧,
VD表示V存储区的两个字Double Word,可用于存放双整型和浮点数数据,双字表示三十二位二进制数,取值范围是 :-2147483684——+2147483684,字表示十六位二进制,取值范围是 :-32767——+32767。

网友A:
看看你的输入模块设定的电压量程,0-5v还是0-10V
模块设定0-10v 那么变送器最大输出5v对应的vd是16000
模块设定0-5v 计算的时候把0.0125改成0.00625

网友B:
3楼的朋友说的有道理,主要看你选的模块的测量量程是多少。另外程序读取数据时,可加上上升沿。连续读半个周期也没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