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plc通讯程序

楼主(2018-10-26):
哪位大神有时间帮看看,第一次用台达plc,通讯程序如图,那里写的不对,怎么建立不起来通讯呢,通讯设备支持modbus  rtu,我用的是rs485com2端口,

网友A:
你这个程序逻辑啥时候有上升沿首次触发送信要求?监测看一下M1/M2/M3/M4有上升沿吗?

网友B:
我记得台达MODRD指令读取的数据是存在D1050开始的寄存器的,你是连不上还是数据上不来。。
要不看看台达101例

网友C:
可以考虑先用串口调试助手监控一下PLC程序,看看是否有指令发出!在判断PLC发出指令是正确的情况下,再去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你的从站设备!而后再把PLC和从站设备连接一起进行调试!

网友D(2019-04-02):
回复 网友E:
请完善您的信息,目前您的账号有所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