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6):
一台45kw的MM440更换上M430变频器75kw的驱动板后,变频器上电报A503和F004,他们说改下功率就好了,但是新手不懂。

是需要把驱动板上的一个24C存储芯片拆下,读出45kw的代码,写入到75kw的这块板上就可以了是吧?读写器有,读写方法我也会,就是问一下,需要读写哪个芯片?是我图片标记的这个24c芯片吗?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表示不懂,帮你顶一个。

西门子440、430变频功率修改,参考如下:
先换主板后上电,若显示正常参数不见,则进入3号菜单,数值改3后确定,查找P0201参数,改数值为0后断电,无显示再上电。显示器显示----停留5秒钟左右恢复正常。参数就有了,功率、电压和机器匹配了。

一般报A503的欠压故障高,查光耦,电阻值,接线,存储器是否损坏……
(得分清什么情况下报故障,送电不启动报,送电启动报,还是送电不报启动运行过会儿再报?貌似都不一样哦)

MM400系列变频器,F004故障代码显示超温了,查查散热吧?

网友B:
  具体查查代码意思在做检查,个人认为不需要进行这种更换代码的设置 。

 而且那两个代码都是提示温控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C:
F0004 温感忘记插了吧   驱动板的数据是在24C02这个芯片里 你说的方法是对的

楼主:
因为没有改过西门子M系列的变频器驱动器的功率,我试着改参数不行的,M440上45KW的驱动板坏了,手里有M430的驱动板75kw的,我换上后提示报警,这个2个报警应该是假信号,现实情况是不存在的,不知道哪位师傅搞过这个西门子,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把45KW坏的驱动板的24C芯片,搞到75kw的板子上

楼主:
目前变频器在客户手里,打算带驱动板过去给他们安装,怕到时解决不了,麻烦,所以提前问下各位前辈

网友D:
好麻烦的,需要不少费用吧1!!!

楼主:
有哪位前辈知道吗,75kw的M430驱动板在430变频器上可以正常运行,放到M440的45KW上就报警A503和F004,具体怎么改功率,哪位老师指导一下,如果是替换个24C芯片就可以搞定的话,我就开干了,谢谢

网友E:
回复 楼主:
就这样干,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