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耐视视觉软件参数设置,斑点区域大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10-26):
工控小白请教:请问图中的“斑点区域大小”是什么意思?我已经框定了上面的斑点区域,那么这个“斑点区域”和“斑点区域大小”是什么关系?就是把斑点区域内外圈的半径值填入吗?

网友A:
图像最小单位是像素点,图像上的斑点区域大小是指组成这个斑点的像素点的数量。等同于面积的概念。
程序里最大值和最小值是筛选你需要标定的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