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6):
早几天接到一个电话,问LED灯 闪烁,是怎么回事,未能回答出来;
请各位看看,有哪些原因可以导致。

大致情况是:
安装场所是库房,有多个LED灯,有的发生闪烁;拆下过闪烁的LED灯,到他处试验,似乎又可以;
接线没有发现问题,控制的是相线。

具体LED灯的数量、布置,未作了解。

————
见标题及正文中前一处“LED”后、无“照明灯”或“灯”字,特加上,其余未变。
qlin

网友A:
先建议他排除一下,是灯具的问题,还是供电线路的或者供电电源的问题。

网友B:
如果是全部一闪一闪就是驱动器问题.需要更换LED驱动电源

网友C:
关电后,电容中存储的余电对LED灯进行输电,余电耗尽时灯自然灭。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我当时认为是亮灯时如此,因为他没有说关灯后;也没有全部灯闪烁,因为告其把“闪的”拆下去看、没有反驳,并说曾拆下、另处通电观察又可。
哪天就便再问问。

注:
此处回复不一定需针对主题的问题,就LED灯而言即可,或者更为宽泛相关。
比如,楼上几位的回复就很不错,3楼则解释了开关关断后、灯短时亮的现象。

网友D:
将闪的灯换到不闪的地方看看,同样将不闪的灯换到闪的地方,看结果
或是灯的质量问题,包括产品一致性不好,或是电路问题,不难解决

网友E:
有可能是电源断开的是零线

网友F:
监控电压 电压不足会闪烁(我以前用24LED时。碰到过电)

网友G:
控制开关不是控制的火线?
或者是该照明回路的零线和其他回路有连接导致的零线带电,
如果是开关关闭后短时间闪烁有可能驱动电源中电容放电,
有条件换个灯试试。

网友H:
测量现场电压,电源电压低也会如此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控制开关不是控制的火线?
或者是该照明回路的零线和其他回路有连接导致的零线带电,
如果是开关关闭后短时间闪烁有可能驱动电源中电容放电,
有条件换个灯试试。
说的比较全面。有的时候控制是火线,仍会闪烁。可能电网中有高频干扰窜入,或者布线的问题。遇到过

网友J:
估计源断开的是零线

网友K:
最近也对这个问题关注了,自己也做了相关查验,是供电电源质量不好造成的,主要是交流电感应过去引起的,我家的卫生间前边有个造型,那个也是LED的灯,及时关掉开关,也还是有微弱的光。纯净的直流供电后就没有这样的现象了!

网友C:
如果一个开关控制几盏串联的灯,串联降压,电压不足会引起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