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6):
近两天接了16台变频器,忙的我够呛。其中,有多台是需要上电试试,用调压器慢慢上电,因为放置一年了,环境湿潮!不可直接上电。有六台经调压器上电一小时,变频器完好!
汇川2803.7KWF二台,上电显示8888,更换的是电源驱动板,恢复正常。
两台37KW 的上电显示HC,更换电源驱动板。
两台上电操作屏乱跳,更换电源驱动板。
一台分别报ERR02   ERR04   ERR23.更换电源驱动板。
二台普传5.5KW普传7600系例,上电黑屏,更换轴流风机故障消除!
一台普传的4KW,更换4 个400V820uF电解。我就不上传照片了。我不善于修板子,没那条件,修完也不可靠,板子受环境影响都不清晰,难以下手。
另在工作中,我准备了一个数字表,一块机械表,我平时喜欢机械表。但有时也得用数字表,各有个的优势!但是我出了一个错误:两块表都在一起放着呢,其中机械表测完电阻。而我想用数字表测变频器输出电压,没想到我拿着机械表的表笔,眼睛看着数字表显示,只听朴的一声,原来,我想使用的是数字表,却拿错了表笔,拿机械表的表笔了。幸好我修好了电阻档,在这里提醒朋友们引以为械!两个表一定要分开放置。我是因为太忙了。

网友A:
是啊,做工控最忌讳粗心大意了,特别是使用工具的时候,一不小心造成事故

网友B:
失败的教训有时候比成功的经验更重要。

网友C:
工具的放置习惯,确实需注意;另就是测量前,再看一下。
不过,还需防止忙中出错,或者久之而疏忽。

网友D:
轴流风机故障导致黑屏,这个不知道啥关系。楼主挺厉害??

楼主:
这个变频器的轴流风机是从驱动板上取的24V电压,当轴流风机故障时,导致24V异常。因而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