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6):
请问台达伺服电机 型号:ECMA-EX1320FS中“EX”指的是什么?

有见过ECMA-E11320FS或者ECMA-E21320FS的,突然有个带“X”的,请问这个X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台达伺服电机:

如ECMA-C20602 ES

ECM 电子换相式马达

A驱动形态为交流伺服

C2系列名称 额定电压及转速
06马达框架尺寸
02额定输出功率
E轴径形式及油封啥的
S标准轴径规格

ECMA-EX1320FS

EX表示防爆型伺服

网友A:
楼主可将ECMA-EX1320FS对应我的划分,我结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