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6):
——————————————————————
请您上传完善你的图片哦

网友A:
这是一种过流现象:首先检查加减速时间是不是太短?负载有没有突变现象?往深了说那就是变频器输出端有短路或HGBT坏或驱动板坏。先排除外部故障的可能性。如果空无也报那就是变频器故障。

楼主:
请那我高手指导一下
你的见地很深刻,我更换新的电源驱动板,一样的设定,就好了,坏的我换了相关电容,相关焊接点也已经重焊,故障依旧,运行一个小时左右就报警oc3,最大的可能是什么坏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故障我也是遇到过,之前打开看了看是好的,装机用了一年多故障同样出现,只是这次报警时,我关机送电好几次发现变频器内部交流接触器不停跳,我怀疑是主板的故障,打算换个主板试试,但是还没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