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驱动器数码管显示5,5的解释是DCOH,每天早上开机报警,热机半小时左右报警自动解除,驱动器问题在哪里

楼主(2018-10-26):
之前出现过类似故障,更换驱动器就好了,所以断定是驱动器的问题,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A:
5的意思是输入电压低,检查电压检测电路,要热机的话可能是相关电容问题,查到它,或全更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DCOH是电压低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