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7):
昨天换液压小型站发生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昨天操作工来让看看液压泵哪里出现故障了,过去看看说是液压泵头有问题了,于是把别的机器的整体小型泵站都拉过来了应急。由于没有仔细检查电磁阀线圈电压,过一会儿又来说冒烟了。再过去时发现是电磁阀线圈额定电压不对完成的。更换了线圈。哎,每一个不小心都会出现问题,希望大家以后小心了。

网友A:
电磁阀线圈一般有220V和24V之分

网友B:
罚款200,即时上交。。。

网友C:
小的细节一定要注意

网友D:
这个厂以前有个电工,换接触 器,换了10多个都冒烟,还没发现不对,说质量怎么这么差。

网友E:
以前遇到过 修空压机。

只要星三角一切换就跳闸。。

一个接触器220V的,换成24V点。。。真的很坑

网友F:
我们公司220V   200V    110V都有
每次更换都是确认确认再确认!

网友G:
电磁阀线圈电压不对,过一会儿又来说冒烟了
只能说这电磁阀还真能抗

网友H:
4楼所说例子,理应在发现情况不对时就查看,估计是缺乏经验;
通常,在更换器件之前,需核对参数。

楼主:
经验不足,经验都是弯路弯弯

网友I:
呵呵,冒烟了竟然保险都不跳啊,看来保险选的余量有点大哦

网友J:
要时刻注重细节!

网友K:
有很多设备为了省事不用保险的。

楼主:
是啊,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L:
这个确实要注意这些细节。

网友M:
同一家机器厂家 同一批进的机器用不同的配件  真会搞死让

网友N:
这下记下,有时就是自己也想当然的认为是一样的,可以替换,说真的,遇到这时,有个提醒一下,也不 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了。

网友O:
老板又给你出学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