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7):
这是我自己手画的图学习快4个月了,我理论知识一直很欠缺,拿着板子的时候很迷茫不知道如何起手检测,对判断元器件故障只能判断igbt或者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是否击穿,电阻阻值变大没有,感觉自己没有什么条理的检查,端例如2842或者lm339这种集成块知道他管脚的作用,但不到如何确认好坏。这也是我一直苦恼的问题,我没什么基础,有时看我师傅维修,他的检测手法好多看不懂,就比如驱动igbt的4路供电的电容他量了一下然后全换掉了,我吧换下来的电容和师傅用的同样的万用表测(福禄克)试师傅换下来的和通容量的新的,不管是充电时间还是别的显示好像都一样我是在困惑不已。
   希望看到此贴的前辈们给我一些建议如何学习维修这门技术,我该如何实践学习检查板子,看那一些书会对我有帮助!我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加一个好点得维修群,图纸基本都有。

网友B:
楼主是学维修的话,有时间可以到维修部做一下学徒,很快就会上手,如果学应用的话,建议多到各个技术论坛逛一下,你会收益良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师我已经在维修部了,就是师傅很忙没时间教我,我只能自己琢磨画画图,补基础至今还没修过变频器,只能修一点单独的那种开关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学这个一般的话多久可以尝试修一些小的变频器,我现在学的很迷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推荐的,我在qq里面的群好像都是卖东西的!

网友C:
学会变频器的最快的方法就是找一个旧的变频器拆开研究研究。

网友D:
开关电源画的出基本结构,每个点的波形,每个原件作用,大小有什么影响,做到这些你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侠您耽搁一点时间帮我解释一下这个6.49k的作用我吗,我以为是igbt正常截止时间屏蔽oc报警用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E:
买本咸老师的书慢慢看吧

网友F:
回复 楼主:
能够看到这个电阻,说明还是有一定基础的。一般的驱动电路里没有这个电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侠能帮我分析一下吗,我认为是低频期间截止屏蔽oc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侠您耽搁一点时间帮我解释一下这个6.49k的作用我吗,我以为是igbt正常截止时间屏蔽oc报警用的不知道对不对
我认为是改变过流阈值,补偿二极管产生的管压降

楼主:
大师你得意思是驱动脉冲11号脚高电平时会对管内压降增幅吗,但是上面的yv26e可以限幅啊,这样你得增益就不是特别有意义了!因为igbt从开通到截止跳变是有一个时间的而这个旁边的电容就是为了在这个瞬态变化时对内部恒流源的一个分流延时跟igbt导通争取时间,而低频时时间较长所以才增加一个电阻进行分流(11截止低电平)以确保不会越过内服保护电路基准7v的阀门,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还望指点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师你得意思是驱动脉冲11号脚高电平时会对管内压降增幅吗,但是上面的yv26e可以限幅啊,这样你得增益就不是特别有意义了!
二极管导通会产生0.7伏的压降,相当于调高了过流点,通过外部引入一个电压,消除这个电压的影响。前面说错了应该是降低了过流值,如果IGBT Vce>6.3就要报过流,加了这个电阻就要到6.6左右

楼主:
大师,你说的这个说法,我基础不好,为什么过流阀门值能增加,可否解释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hcpl316的datasheet英文,你可以用翻译翻看懂它

网友G:
当年我还是个电子爱好者的时候,跟你一样,不会修任何电器。直到有一天,我看了一本书,里面介绍了维修的办法,然后就会修了。我现在只记得电压法、开路检查法

楼主:
回复 网友G:
能介绍一下是什么书吗!我迫切的想知道如何检测感激不尽,可以给个qq好吗,我想向你请教一下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介绍一下是什么书吗!我迫切的想知道如何检测感激不尽,可以给个qq好吗,我想向你请教一下问题
十几年前看的书,没什么印像了。但里面说的维修方法,在很多关于维修的书中都有,网上的贴子也有见过,这个论坛的贴子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