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脚本问题

楼主(2018-10-27):
在WINCC的画面弄个圆半径为20,然后用一个按钮鼠标单击C脚本控制圆变大,当切换画面在切回来圆又变成最初的大小,是怎么回事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LButtonDown(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UINT nFlags, int x, int y)
{
     char *a;
     a=GetPropChar(lpszPictureName,"画面窗口1","PictureName"); //Return-Type: char*
     SetPropWord(a,"圆1","Radius",50); //Return-Type: BOOL

}

网友A:
估计是你的修改只在本窗口内有效,一旦切换画面,就会重新初始化,也就是组态时给园的初值20.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要怎么做呢????是用内部变量来做???

网友B:
在圆的半径属性中使用内部变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要怎么做呢????是用内部变量来做???
我能想到的也就是内部变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