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7):
通常,通过R232串口,开合屏蔽箱的指令,有哪些?我有一箱子,台湾技越的,不知道开合箱子的指令,有什么方法能试出来呢?
另外,所有TESCOM屏蔽箱 R232控制指令都是一样的吗?我有一款TC-5975AP的箱子,也是无法通过R232通讯口控制。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没有协议你怎么试?

网友B:
除了去官网下载资料外,没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C:
如果真是232,而且你有现在可以使用的机器,你可以侦测解码通讯,然后再用在别的相同机器上.否则,如上.

网友D:
并一根线,接一个USB转RS232\RS485电缆,打开一个串口调试助手!这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