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7):
接触S7-1200的时间不是很长,但人个感觉TIA PROTAL中的SCL编程语言还不错,下面是我写的一个传送带的启停程序:

IF #start THEN
   #Step_Variable := 1;
END_IF;

#Timer_1.TON(IN:=(#Step_Variable=1),
            PT:=T#5S);
#Timer_2.TON(IN :=(#Step_Variable=3),
            PT := T#5s);

CASE #Step_Variable OF
   1:
       #motor_1 := true;

       IF #Timer_1.Q THEN
           #Step_Variable := 2;
       END_IF;
   2:
       #motor_2 := true;
       IF #stop THEN
           #Step_Variable := 3;
       END_IF;
   3:
       #motor_2 := FALSE;

       IF #Timer_2.Q THEN
           #motor_1 := false;
           #Step_Variable := 0;
       END_IF;
END_CASE;

(*
IF #Step_Variable = 1 THEN
   #motor_1 := true;

   IF #Timer_1.Q THEN
       #Step_Variable := 2;
   END_IF;
ELSE IF #Step_Variable = 2 THEN
   #motor_2 := true;
   IF #stop THEN
      #Step_Variable := 3;
   END_IF;
ELSE IF #Step_Variable = 3 THEN
   #motor_2 := FALSE;
      IF #Timer_2.Q THEN
          #motor_1 := false;
          #Step_Variable := 0;
      END_IF;
       END_IF;
   END_IF;
END_IF;
*)

   可以发现,用CASE做顺控程序还是可以的。程序的后面部分用IF语句替代CASE语句的情况,效果也一样。
   注意:把定时器放到CASE中,它的IN端口,在时间到达的时是不能切断的(大家可以分析其原因)。

   朋友们如果感兴趣,可以看看我写的课程《S7-1200应用技术》。
   https://mooc1-2.chaoxing.com/course/201475891.html

网友A:
我献丑来一个,半成品,给设备改造的,用的欧姆龙CP1L,ST语言功能块,部分节选。

(*自动*)
IF ERROR=FALSE THEN
IF 原位bool=TRUE AND 管到位_UP=TRUE AND 自动_BOOL=TRUE  THEN AUTO_D:= 1;END_IF;
IF 预夹紧_到位=TRUE     AND                                                AUTO_D=1 THEN AUTO_D:= 2;END_IF;
IF 锁紧_到位=TRUE and                                                          AUTO_D=2 THEN  AUTO_D:= 3;END_IF;
IF 挡料板_到位=TRUE AND                                                     AUTO_D=3 THEN AUTO_D:= 4;END_IF;
IF 扩口_到位=TRUE AND T_0=2  and                                     AUTO_D=4 THEN  AUTO_D:= 5;END_IF;
IF 扩口_原位=TRUE and                                                             AUTO_D=5 THEN  AUTO_D:= 6;END_IF;
IF 换冲_到位=TRUE and                                                              AUTO_D=6 THEN  AUTO_D:= 7;END_IF;
IF 扩口_到位=TRUE  AND T_0=2 and                                        AUTO_D=7 THEN  AUTO_D:= 8;END_IF;
if  扩口_原位=TRUE and                                                               AUTO_D=8 THEN  AUTO_D:= 9;END_IF;
IF 挡料板_原位=TRUE AND 锁紧_原位=TRUE
AND 换冲_原位=TRUE and                                                       AUTO_D=9 THEN  AUTO_D:= 10;END_IF;
IF 预夹紧_原位=TRUE and                                                             AUTO_D=10 THEN  AUTO_D:= 0;END_IF;
(*自动输出*)
CASE AUTO_D OF
1:预夹紧_OUT:=TRUE;
2:锁紧_OUT:= TRUE;
3:挡料板_OUT:= TRUE;
4:扩口_OUT:= TRUE;
5:扩口_OUT:= FALSE;
6:换冲_OUT:= TRUE;
7:扩口_OUT:= TRUE;
8:扩口_OUT:= false;
9:挡料板_OUT:= false;锁紧_OUT:= false;换冲_OUT:= false;
10:预夹紧_OUT:= FALSe;
END_CASE;
ELSE
AUTO_D:= 0;
预夹紧_OUT:= false;
  锁紧_OUT:= false;
    扩口_OUT:= false;
  挡料板_OUT:= FALSE;
换冲_OUT:= false;
END_IF;

(*气缸不到位超时报警*)
IF T_1>=100 THEN
CASE AUTO_D OF
1: IF 预夹紧_到位=FALSE THEN ERROR_ID:= 2;END_IF;
2:IF 锁紧_到位=FALSE THEN ERROR_ID:= 3;END_IF;
3:IF 挡料板_到位=FALSE THEN ERROR_ID:= 4;END_IF;
4:IF 扩口_到位=FALSE THEN ERROR_ID:= 5;END_IF;
5:IF 扩口_原位=FALSE THEN ERROR_ID:= 6; END_IF;
6:IF 换冲_到位=FALSE THEN ERROR_ID:= 7;END_IF;
7:IF 扩口_到位=FALSE THEN ERROR_ID:= 8;END_IF;
8:IF 扩口_原位=FALSE THEN ERROR_ID:= 9;END_IF;
9:IF 挡料板_原位=FALSE THEN ERROR_ID:= 10;ELSIF 锁紧_原位=FALSE THEN ERROR_ID:= 11;ELSIF 换冲_原位=FALSE THEN ERROR_ID:= 12;END_IF;
10:IF 预夹紧_原位=FALSE THEN ERROR_ID:= 13;END_IF;
END_CASE;(*输出错误ID*)
END_IF;

习惯了梯形图,ST语言还是没有梯形图直观。

菜鸟的感觉:

高级语言适合数学计算之类的,写逻辑还是梯形图直观。

顺便鄙视下欧姆龙,CP小型机ST语言居然不能用定时器。。。。

网友B:
还是梯形图适合逻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写的不错。tia protal中可以采用SCL与LAD混编的模式。这样的灵活性就更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作为一个有C基础的人来说,用SCL他可能更擅长,入门更快。作为习惯了LAD编程的人员来说,写一般的逻辑关系程序,确实要清晰些。
计算机的普通编程人员将会有一部分人能胜任1200的编程工作,而且他们的转行不会有多大的门坎。可以说,PLC的编程人员来源会更广泛。

网友C:
习惯于用哪种语言、或者觉得哪种语言比较好理解,可能与编程者熟悉的编程语言有关、以及对应的应用也有关系。
但多了解一种语言也是不错的,可提供选择。

网友D:
在JAVA出现之前,C语言的菜鸟们也是认为C语言将一统江湖,在PYTHON出来之前,JAVA的菜鸟们也是这么认为的。

菜鸟们总是习惯使用必将,一定等词汇来描述他们认为的事物,为什么老鸟们不这样认为呢?因为老鸟们知道:
1:SCL,也就是ST语言,编译为机器码的执行效率比其他语言效率低。
2:梯形图编程语言也在进步,去看看诸如富士,AB这类在梯形图中使用高级语言编程等增强型梯形图语言的厂家就知道了。

网友E:
老外喜欢用SCL语言编程,它功能丰富。国人喜欢用梯形图编程,易于推广。

网友F:
最多只能说是备选的语言方法 ,主流怕是很难,可读性并不是很好,推广也难。老外是因为人家母语就是字母组成 对他们来说可读性还是非常强。现在PLC 还是以 LAD SFC ST CFC 这一类为代表 也符合IEC标准的。如果哪一家PLC只有一种你说的SCL怕是干不了几年在中国就只能关门了表情市场决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多只能说是备选的语言方法 ,主流怕是很难,可读性并不是很好,推广也难。老外是因为人家母语就是字母组成 对他们来说可读性还是非常强。现在PLC 还是以 LAD SFC ST CFC 这一类为代表 也符合IEC标准的。如果哪一家PLC只有一种你说的SCL怕是干不了几年在中国就只能关门了表情市场决定的。

西门子之所以称为SCL而不是ST,是因为其编程语言指令表叫做STL,为了避免混淆,所以叫做SCL,其实就是其他厂家的ST语言。

还是以 LAD SFC ST CFC 这一类为代表看到这句,就说明您不太熟悉西门子的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嗯 西门子是不熟悉 刚出社会哪会接触过。换工作环境后就没怎么接触。而且也只会用梯形图呀。

网友H:
我觉得,5-10年,这些语言都将消失.
人工智能,会听懂人的语言和思想.只要你说清楚,机器就会执行.当然,这样汉语会失去优势,因为汉语逻辑不严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5-10年,这些语言都将消失.
人工智能,会听懂人的语言和思想.只要你说清楚,机器就会执行.当然,这样汉语会失去优势,因为汉语逻辑不严谨.
鄙视!居然说汉语逻辑不严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5-10年,这些语言都将消失.
人工智能,会听懂人的语言和思想.只要你说清楚,机器就会执行.当然,这样汉语会失去优势,因为汉语逻辑不严谨.
现在有些智能家居就能接收中文语音控制家电。

网友K:
梯形图,这种应该是主流趋势,不是你自己擅长什么就一定会主流,工人容易看懂的才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5-10年,这些语言都将消失.
人工智能,会听懂人的语言和思想.只要你说清楚,机器就会执行.当然,这样汉语会失去优势,因为汉语逻辑不严谨.
现在有些智能家居就能接收中文语音控制家电。
中文语音控制的这几年发展普遍了。让它放歌就放歌,关灯就关灯,声音调大点就调大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5-10年,这些语言都将消失.
人工智能,会听懂人的语言和思想.只要你说清楚,机器就会执行.当然,这样汉语会失去优势,因为汉语逻辑不严谨.
现在有些智能家居就能接收中文语音控制家电。
中文语音控制的这几年发展普遍了。让它放歌就放歌,关灯就关灯,声音调大点就调大点

先来个粤语版的,再来个上海话版本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5-10年,这些语言都将消失.
人工智能,会听懂人的语言和思想.只要你说清楚,机器就会执行.当然,这样汉语会失去优势,因为汉语逻辑不严谨.
工控人要失业了

楼主:
在数据的处理方面,SCL还是要比LAD更具有它的它快捷性,计算的功能也是十分强大的。比如一个一维数组,你在使用时,感觉用LAD不难,但一个二维数组、一个多维数组你再使用LAD编程,难度就要大多了。
作为博图软件三大编程语言,SCL就是其中的标配,在原来300/400编程语言中,还没有列入标配行列之中。这也说明了西门子对它的重视,也给大家一个信号。因此了解它、学习它还是有必要的。
SCL是三大语言之一,说它是主流的编程语言不为过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数据的处理方面,SCL还是要比LAD更具有它的它快捷性,计算的功能也是十分强大的。比如一个一维数组,你在使用时,感觉用LAD不难,但一个二维数组、一个多维数组你再使用LAD编程,难度就要大多了。
作为博图软件三大编程语言,SCL就是其中的标配,在原来300/400编程语言中,还没有列入标配行列之中。这也说明了西门子对它的重视,也给大家一个信号。因此了解它、学习它还是有必要的。
SCL是三大语言之一,说它是主流的编程语言不为过吧。

用过AB的梯形图的话,觉得其他语言都可以不要了。

其实三大语言并不包括ST语言。

以前是梯形图,指令表和功能块,现在部分厂商取消了指令表,被SFC替代了。

当然,多学习一点没有错,不过不是以西门子SCL语言为基础,西门子的SCL语言离标准还有点距离,要用也应该从菲尼克斯的学起,人家才是完全符合IEC标准的。

网友N:
越是菜鸟,越是水平差,越抵制ST

网友I:
不管白毛黑猫抓到老鼠才是好猫,越简单明了越好,这么多年过去了,梯形图还是那么坚挺!

网友I:
引用 网友N:
越是菜鸟,越是水平差,越抵制ST
如果后期维护,现场水平不高,是不是就要失业了?

网友O:
高级语言应当是发展的方向

网友E:
老外喜欢SCL语言,它的功能很强大。

网友P:
多年前有人瞧不起LAD编程,认为没有技术含量,不高级,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电工使用的必然被淘汰,
多少年下来,AB 不断更新升级,西门子也到了博图15了,LAD仍然存在,而且厂家还开发了更多的LAD方变指令,并没有被淘汰,反而发展壮大了,雷诺的scube标准、 大众的VASS 标准、 通用的GCCH标准、 很多标准程序都是基于lad的,如果LAD很low,为什么这么多的厂家还在用呢 所以不要说什么必然之类的,说了等于白说

网友Q:
SCL确实好,但一些工控不适合

楼主:
回复 网友P:
   LAD是PLC编程使用最广泛的语言,用户量最多,当然它是老大。但SCL也一定会壮大起来的,因为它有自己优势。这里并不是说LAD不好,但有时候,有些人用SCL去编程反而更方便,特别是熟悉高级语言(如C语言等)的人。这两种语言的使用肯定是因人而异的,喜好不同、知识背景不同,他们的选择就不同。
   用LAD语言写的程序,复杂一点的话,一般的电工是看不懂的。说句实在话,LAD语言,当初就是为电工准备的编程语言,那时候只有逻辑控制。电工如果满足了一般的逻辑控制,数据处理程序的编写,就成了一句空话,别人用LAD写出来的程序也不见得看得懂。
   现在时代不同了,PLC不只是去处理逻辑控制,还多了好多些功能。老早之前,S7-200就明显看到它的结构化编程的思想。300/400,到现在的1200/1500,它们都在朝着更先进的方向发展,LAD的语言更是如此。现在的LAD就是面向开发人员、工程师、技术人员的。再说电工也分好几类吧,一般的电工在工厂里是接触不到编程这一块的。LAD现在也是也是十分强大的。
   SCL未来将成为主流的语言,并不意味着LAD不是主流语言。大家还是不要误解了我的观点。
   SCL能作为标配的编程语言出现在博途中,说明了什么,不正是说明它的存在价值。
   年轻的朋友们,如果感兴趣,学习一下SCL语言的程序编写,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Q: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R:
但凡是主流都是被大多数人所认同 的,所接受的。

网友Q:
回复 楼主:
企业有三六九等,很多小作坊,你给他传统的继电器系统原理图都搞不明白,不要说英文类C的程序了。世界就是个矛盾体。

网友Q:
回复 网友P:
LAD确实是一种不错的 编程方式,之于类C,形如安卓之于IOS

网友E:
有些PLC语言不能实现的功能,用SCL就能实现。

网友N:
回复 网友I:
是的,世界潮流,浩浩汤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凭什么要为你的落后买单?你自己落后,凭什么让别人迁就你??

网友S(2019-04-20):
SCL对广大的编程者来说可读性不是很好,很多的爱好者都是梯形图学习成功的,非常抵制高级C语言,少数人必须服从多数,哪个编程方式使用人多那个就是主流

网友T:
好的程序是各种语言优势的集合

网友U(2019-05-27):
做逻辑SCL确实不怎么样,搞搞算法还可以。建议LAD+SCL的组合,感觉非常棒。

网友V:
做逻辑也是非常好的,算法更是好用。而且方便转换其它PLC

网友W(2019-07-09):
做逻辑控制还是LAD更有优势,做算法SCL可以,现在好多PLC都支持各种语言穿插编程,所以LAD+SCL才是王道

网友X(2020-01-03):
PLC好比你养的一条狗,你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哪来那么多复杂的语言。用户要的是结果。

网友Y:
回复 网友I:
中国队大败日本队,到底是中国赢还是日本赢?

网友Z:
回复 网友W:
有道理,主要逻辑用梯形图,数据处理用scl之类的,没用过scl之类的做过项目,用过国产信捷的plc,支持C语言的函数块,处理数据好用,只是调试排错不好用,监控时c函数块就是个黑箱。scl得支持在线监控调试,那就完美了

网友AA(2022-10-27):
回复 网友I:
说不严谨的,都是没考虑语境,都人工智能了,语境也包含在内的。

网友AB:
能自动编程吗? 估计都还不能

网友AC:
LAD才是绝对的主流~市场上的设备绝大多数还是LAD程序也方便维护,直观~

网友AD:
回复 网友A:
我居然看懂了

网友AE(2023-04-03):
Siemens Suite for KEPServerEX 是 Siemens 设备驱动的集合,为了方便而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它提供一种简单且可靠的方法将基于 Siemens Ethernet 和 Serial 的 PLC 与设备连接到客户端应用程序,包括 HMI/SCADA、MES/Historian、ERP、IoT 和自定义 OPC 客户端应用程序。它支持常见的 Siemens 网络协议,包括 Siemens S7 Industrial Ethernet、S7 Multi Point Interface (MPI)、S5 Point-to-Point Interface (PPI)、S5 AS511 Current Loop 和 S5 3964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