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7):
三菱Q系列PLC,主站只有电源、CPU、CCLNK、QD75D这些模块,能远程控制20米处的伺服电机吗?怎么控制?

网友A:
把驱动器放在定位模块附件。编码器电缆用20米长的还是可以的,只是焊法可能会不太一样。

网友B:
驱动器和电机之间电源线、编码器线20米没问题的。

网友C:
不好做,换个QD75MH4,走光纤通迅。。

楼主:
回复 网友B:
驱动器和电机的距离倒是很近,定位模块和驱动器之间的距离就有20米,而且走的是脉冲控制,接线恐怕很麻烦,用CCLINK不是可以做主站和智能设备站之间的通讯吗?所以我想问下这个怎么做?

网友B:
20米的电机为什么一定要考虑CC-Link?不考虑成本、货期?

网友D:
这个建议直接选用CC-LINK伺服驱动器得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这个QD75MH4 是针对J3的伺服电机,现在J3伺服已经停产2年了,那个定位模块就停产了。以上朋友用的是QD74D 差分控脉冲控制的定位模块,20米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您好,
(1)您选用的是QD75D的差分模块,如果伺服放大器在20米处,应该也是可以的,差分脉冲输出,衰减还是比较小的。
(2)个人建议您把伺服放大器放在主柜,采用购买20米的编码器线和电机线   这是正常使用的。
(3)楼上您说伺服放大器选用CC-Link作为从站,那您就单独选择带CC-Link的从站的伺服。但是个人感觉这样成本会很高的。这种选择CC-Link带伺服的,是针对特殊环境和场合,如果选择使用,个人建议使用J3系列,MR-J3—T伺服放大器及电机。

网友F:
驱动器离电机20米绝对没问题的,我们做过最多45米远也照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