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AD模块

楼主(2018-10-27):
大家好,三菱PLC的FX3U-4AD模块有-10V-+10V,4-20MA,0-20MA的模式。当传感器的输出是0-5V或5-12MA呢?应该怎么计算?另外,FX2N-4AD中的零点和增益是怎么用的?谢谢各位师傅解惑。

网友A:
传感器怎么有5~12mA的呢?一般都是0~20MA或4~20MA;
不过真的用5~12mA也没什么技术上问题,都在直线对应关系;

网友B:
这个主要看量程和分辨率,,分辨率基本上都是固定的,例如三菱的有些是0-4000;假如传感器输出是0-5V,可以直接用4000除以5等于800,也就是说当PLC里的数字量是800时,说明传感器输出的是1V,数字量是1600时,传感器输出是2V。。

网友C:
0-4000.算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