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8):
一,对变频器有一定了解,最少需要知道怎么变频器启动起来,进行加减速调节吧。。
二,买本咸庆信大师的,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好好看几遍,最少知道怎么样上电维修不会放炮。
三,我是朋友给了个1.75KW台达的变频器,因为家里没有380电源,买了个220V变380的变压器。拆开变频器,对照图纸跑下电路,了解各部分的功能。去掉电容断开主回路,串上两个灯泡,测量各个光耦引脚的电压,以及运行的波形,了解正常运行时为什么需要这样的电压和波形。IGBT模块PN接上24的电源,测下UVW输出波形,了解下变频器的输出。以上最主要就是练下胆量,最少要知道拿到个坏变频器,知道怎么上电,怎么测量。只要敢上电,那出现什么问题,就解决对应问题了。无非是开始维修的速度慢点。
四,开关电源的维修,搞来个24V 3842的开关电源,新的一个也就几十元,网上图纸一搜一大对,了解各元件的作用,以及各种元件好坏的判断。有能力的改个可调电源,对各元件的功能做下深度了解。
五,单板去模块,怎么屏蔽各种报警。。。这个我感觉是最难的。。。前几天无聊搞了个以前V相中间烧了个洞报废的伦茨9328的主板8222LP,快一个月终于把元件补齐,夹层连线接好,测试各电压正常,就是开机运行报过流,怎么也找不到怎么屏蔽OC1。
六,CPU板主要修下开关电源和接口一些简单故障。其他不知道怎么下手。。

初学没有师傅教,自学情况下。我感觉主要还是心理没有底气,上电怕放炮,只要有过一次上电维修过程,那以后的学习进步会非常快的。

网友A:
1.5kw的还是0.75kw的吧

网友B:
 每个人都会遇上故障扩大的情况,炸机等情况的,这就需要我们胆大、细心、多学多练。实践中出真知!每台维修的变频器,在上电前一定要反复确认有没有没注意到的地方,有没有接错线等。
 IGBT是否焊好,波形是否正确。没有把握的情况下,采用安全电压和母线串灯泡的方法,记住测量波形时也不能直接测量,在直流母线电解电容的后面,串灯泡进行测量波形。或或者断开直流母线电压,用低压为母线供电,观察IGBT的工作状态!直到认为正常了,再恢复整机供电。上电前,先把心提到嗓子眼,正常后再把心放回原处。
修变频器,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这个,因个人条件和环境都有直接的关系。
 重要的是:注意安全!

网友C:
楼主比我强多了,我学了四个月了还不敢上电单独维修,只能看着板子画图,我觉得我驱动电路应该懂了

网友D:
公司的维修员走了,把我调过去边学边修,花了1个月左右入门。自己摆弄一下就会了,关键是有实物

网友C:
可以加个好友交流一下吗,指点一点我,我学的很迷,你们平时画图学习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基础已经有了。你现在主要是不敢上电,搞的小变频器,大电容断开,串个灯泡,送电测下各个地方的电压,无所谓什么地方,练下胆量。第二天起来,就敢上电修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大侠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这个6.49k的电阻作用是什么,方便给我分析分析吗!还有就是断开大电容是为什么,我看我师傅修的时候有时也要断开,不好意思问师傅怕打扰师傅维修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第二条,到莫宝上把咱们论坛大师写的两本书买来,里面说的非常清楚。。。初学者所有的疑问,里面都有介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大师是咸工的 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 吗!还有一本是什么啊,大师能帮我看看那个电阻的具体作用吗!!

网友E:
为啥不敢送电?  是怕炸模块还是怕炸到人。。。。

网友F:
好的我加你

网友C:
回复 网友F:
你好你好,我没太看懂你的意思,我q1134145606.价格好友可以吗!我想让你指点一下维修,感激万分,也可以讨论一下,一起共同进步!基于上面的图我的想法是  因为igbt从开通到截止跳变是有一个时间的而这个旁边的电容就是为了在这个瞬态变化时对内部恒流源的一个分流延时跟igbt导通争取时间,而低频时时间较长所以才增加一个电阻进行分流(11截止低电平)以确保不会越过内服保护电路基准7v的阀门,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还望指点一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原因有很多,主要是我怕师傅骂我,而且我只会修一些单独的开关电源,其他的还没尝试过因为基础差所以一直在补习基础!1134145606Q如果可以加个好友行吗,不懂得我想向你们请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好,我没太看懂你的意思,我q1134145606.价格好友可以吗!我想让你指点一下维修,感激万分,也可以讨论一下,一起共同进步!基于上面的图我的想法是  因为igbt从开通到截止跳变是有一个时间的而这个旁边的电容就是为了在这个瞬态变化时对内部恒流源的一个分流延时跟igbt导通争取时间,而低频时时间较长所以才增加一个电阻进行分流(11截止低电平)以确保不会越过内服保护电路基准7v的阀门,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还望指点一下
低频为什么时间长?
增加一个电源不是缩短了充电的时间,响应更快

网友C:
大侠的意思是电容充电有馈于oc的信号反应更灵敏吗!这个电阻是为了补偿那个电容的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大侠可以指点我一些维修的知识吗!感激不尽!!!我真的很急基础不好,感觉自己学的好慢,别人一个多月就可以修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大侠可以指点我一些维修的知识吗!感激不尽!!!我真的很急基础不好,感觉自己学的好慢,别人一个多月就可以修了
你能开始做理论分析,是不错的学习态度,但是维修也要实践,多实际操作

网友C:
主要是这方面知识欠缺,不上电不知道如何测量集成电路和光耦!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这方面知识欠缺,不上电不知道如何测量集成电路和光耦!
理论不好就做对比,好的是怎么样的,坏的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