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9):
300cpu,3个分站相互距离10米左右。
请问一下怎么组态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0cpu,3个分站相互距离10米左右。
请问一下怎么组态更好?

MPI网络即可,360/361本地扩展机架就可以了.

网友B:
我就纳闷了,PROFINET和PROFIBUS有比较的必要吗?你这个问题就像在问,我要买一辆车,请问我是买2000年款还是买2018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纳闷了,PROFINET和PROFIBUS有比较的必要吗?你这个问题就像在问,我要买一辆车,请问我是买2000年款还是买2018款?
跟什么款没关系,这就跟你买一辆车,一个油刹,一个气刹,或者一个烧油,一个烧气。理论上车都能用,选之前不考虑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0cpu,3个分站相互距离10米左右。
请问一下怎么组态更好?

MPI网络即可,360/361本地扩展机架就可以了.

dp总线能走拖链么?以太网线能么?

网友C:
如果没有数据量上的要求,dp足够用。dp可以走拖链。

网友D:
DP啊,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纳闷了,PROFINET和PROFIBUS有比较的必要吗?你这个问题就像在问,我要买一辆车,请问我是买2000年款还是买2018款?
跟什么款没关系,这就跟你买一辆车,一个油刹,一个气刹,或者一个烧油,一个烧气。理论上车都能用,选之前不考虑一下么?
我都不晓得怎么跟你说了。你问的是用PROFIBUS还是PROFINET对吧?行,那我们分析一下。
PROFIBUS是上世纪90年代的总线协议,当时的现场总线清一色使用的是基于485的双绞线架构,PROFIBUS也是这一种,你承认吧?现在这个时代的现场总线,大量采用基于TCP/IP协议的网线架构,就是PROFINET,这点你也承认吧?就是因为技术的进步才推出用PROFINET替代老旧的PROFIBUS,无论从速度、稳定性方面PROFINET都比PROFIBUS更出色,这不就是相当于2000年款的车和18年款的车的区别吗?如果十年前你来讨论PROFINET还是PROFIBUS可能还有一辩,毕竟那个时候PROFINET刚推出,各方面的配套、客户的库存等还有可能对你的选型造成干扰,现在这个时代你还在跟我提PROFIBUS?
你举的例子还不恰当,这个不是烧油和烧气的区别,因为油和气孰优孰劣我不专业不乱说话,你应该举例,我应该是买烧煤的车还是烧油的车!

网友E:
现在我的思路无比的清晰,能拉网线的我绝对不会想着拉其它线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现在我的思路无比的清晰,能拉网线的我绝对不会想着拉其它线
如果不是专用的工业上的网口有时候接触还是不太好,这点不如工业上的专用总线,能够很好的固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现在我的思路无比的清晰,能拉网线的我绝对不会想着拉其它线
如果不是专用的工业上的网口有时候接触还是不太好,这点不如工业上的专用总线,能够很好的固定。
上了PROFINET还会在乎那几个网线头的钱?

网友H:
不差钱、方便还是用网口。。。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现在我的思路无比的清晰,能拉网线的我绝对不会想着拉其它线
如果不是专用的工业上的网口有时候接触还是不太好,这点不如工业上的专用总线,能够很好的固定。
上了PROFINET还会在乎那几个网线头的钱?
可能失败的结果不是那几个线头,而是网线及网线的铺设

网友I:
回复 网友B:
CPU和分站距离50米左右,通讯选profeibus还是profeinet?

300cpu,3个分站相互距离10米左右。
请问一下怎么组态更好?

你们俩挺有意思,上面是楼主的标题与内容
我的回答是文不对题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不按标准铺设拉什么线都一样,只要按照标准来都不是问题。最不济电柜间拉光纤,柜内再转换。

网友J:
DP线、网线都有走坦克链的那种,內芯是多股铜丝那种,外皮也比较软,当然也要看坦克链弯曲半径。不差钱还是选net吧,以后也好扩展。

网友K:
拉网线呀,方便,速度快。

网友L:
回复 楼主:
DP总线和profinet都可以走拖链。

网友M:
我五六个站,最长50多米,走网线,pn通讯,基本感觉不到延时,当然和编程也有关系。
这个时代,能不用485就不用485了,除非设备不支持,那没办法

网友N:
回复 网友C:
DP就是找死的节奏!!
DP是故障最多的总线,没有之一!!
至于你说Net不能走拖链:我们在汽车厂走的很多都是拖链,不知道你有机会看了怎么想??
GE的PLC就是因为DP这种垃圾总线基本毁完了(DP总线那种DB0插头不耐震动,1-3年就会产生接触不良导致整个网络异常,所以现在大型汽车厂彻底废弃DP网络,至于个别汽车厂是因为中国的西门子脑残粉想尽办法坚持用西门子所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N:
DP就是找死的节奏!!
DP是故障最多的总线,没有之一!!
至于你说Net不能走拖链:我们在汽车厂走的很多都是拖链,不知道你有机会看了怎么想??
GE的PLC就是因为DP这种垃圾总线基本毁完了(DP总线那种DB0插头不耐震动,1-3年就会产生接触不良导致整个网络异常,所以现在大型汽车厂彻底废弃DP网络,至于个别汽车厂是因为中国的西门子脑残粉想尽办法坚持用西门子所致)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使用dp总线的,至少我用过几个地方没有什么问题,dp头固定挺好。我也没说net不能走拖链,我是觉得dp线走拖链比网线好,从线的柔韧性和线径上来看,dp线比网线应该是好多了。

网友O:
相距10M,这距离也不算太远。DP、NET都能胜任。我一般是盘内仪器仪表有需要的话选DP,像远程站都用NET的。

网友P:
回复 网友B: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资深的工程师觉得都是可行的,在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优劣。
1、如果你的300PLC是不带PN口的话,那毋庸置疑选DP了,如果你的PLC带PN口的话,那就随便选,再者,你的触摸屏,上位机,也可以统一选。
2、放到更大规模,可以2者都选,2个网络或者更多网络。像时效性低点的可以选DP,高点的可以选PN,2者混用。
3、资深的工程师,会列个公式帮你算算需要多大的传输速度。

网友P:
回复 网友N:
我觉得做这个工程的技术员缺少一份责任心,只要稍微的用心的把DP头压好,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另外,DP网络只要没人砍断它,随便几个站死机、断电,其它站也是能正常运行的。
做汽车厂的项目,有没有想过他们用PN基本没故障,他们拉了多少光纤,网络是怎样的,环形?星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P: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资深的工程师觉得都是可行的,在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优劣。
1、如果你的300PLC是不带PN口的话,那毋庸置疑选DP了,如果你的PLC带PN口的话,那就随便选,再者,你的触摸屏,上位机,也可以统一选。
2、放到更大规模,可以2者都选,2个网络或者更多网络。像时效性低点的可以选DP,高点的可以选PN,2者混用。
3、资深的工程师,会列个公式帮你算算需要多大的传输速度。
1.请看题,LZ问的用DP还是PN,你说那种情况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如果提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首先就是一个废问题,LZ自己都没搞清楚状况就在问问题,还有讨论的必要?
2.低时效性用DP,高点的用PN,也就是说你也同意PN的性能比DP的性能强,那两者选其一你选谁?两者混用?吃饱了撑的吧,自己给自己增加库存负担?还是网关模块打折了?还是有更快更好的非要用更慢更次的,就为了给供应商送温暖?
3.好吧我不是资深工程师,但是不管怎么算,我不信你DP算出来比PN还快。DP我很少用到1.5M以上的速度,1.5M的也很少用,胆子小不敢,毕竟工控产品稳定才是压倒一切。
4.某人是坛内著名的西门子黑,但是他说的还真没错,拖链线用PN的在汽车厂用的相当多,至于用DP的,绝大部分原因是客户库存和备件的问题,就像现在我手里有个项目,客户的设备只有DP口,没办法,只能给S7-1200的PLC配了一个DP总站。
5.你觉得头子压好了就没问题?你信不信,有时候耗子都能给你把线咬断了。DP的网络,断一根就断一串,加一个中继器贵的要死,你还提到了环网,提的好,环网的优势我就不用再说了把?
6.今天晚上我肯定吃撑了,这么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我居然还打了这么多字!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P: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资深的工程师觉得都是可行的,在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优劣。
1、如果你的300PLC是不带PN口的话,那毋庸置疑选DP了,如果你的PLC带PN口的话,那就随便选,再者,你的触摸屏,上位机,也可以统一选。
2、放到更大规模,可以2者都选,2个网络或者更多网络。像时效性低点的可以选DP,高点的可以选PN,2者混用。
3、资深的工程师,会列个公式帮你算算需要多大的传输速度。
1.请看题,LZ问的用DP还是PN,你说那种情况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如果提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首先就是一个废问题,LZ自己都没搞清楚状况就在问问题,还有讨论的必要?
2.低时效性用DP,高点的用PN,也就是说你也同意PN的性能比DP的性能强,那两者选其一你选谁?两者混用?吃饱了撑的吧,自己给自己增加库存负担?还是网关模块打折了?还是有更快更好的非要用更慢更次的,就为了给供应商送温暖?
3.好吧我不是资深工程师,但是不管怎么算,我不信你DP算出来比PN还快。DP我很少用到1.5M以上的速度,1.5M的也很少用,胆子小不敢,毕竟工控产品稳定才是压倒一切。
4.某人是坛内著名的西门子黑,但是他说的还真没错,拖链线用PN的在汽车厂用的相当多,至于用DP的,绝大部分原因是客户库存和备件的问题,就像现在我手里有个项目,客户的设备只有DP口,没办法,只能给S7-1200的PLC配了一个DP总站。
5.你觉得头子压好了就没问题?你信不信,有时候耗子都能给你把线咬断了。DP的网络,断一根就断一串,加一个中继器贵的要死,你还提到了环网,提的好,环网的优势我就不用再说了把?
6.今天晚上我肯定吃撑了,这么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我居然还打了这么多字!

看了你的回复,就感到有些支持DP的真像某些黑木耳拼命说自己是粉木耳

网友Q(2019-01-03):
这是一个科普贴!
将DP和PROFINET分析的比较才透彻!

网友R:
我是能用PROFINET的就不用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