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SMC20 电源指示灯不亮了

楼主(2018-10-29):
一个西门子的SMC20
电源指示灯不亮了 想学习学习从哪里入手维修一下
一直从事机床数控系统调试想学习下硬件维修 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网友A:
这种板子,一般都是板级维护,坏了直接换,元件级维修,需要有图纸,需要专业性很强的条件才好做。否则,能修好的概率很低。也不可靠。都没测试条件。

网友B:
自己想修可不太好办;

网友C:
这是损坏后最好修的一个故障,其余的通信类需要专业性很强才能修,修电源部分,自己加油!

网友D:
量测一下输出电压,后面电源芯片 你到网上查一下芯片 PDF 看看输出输入 顺藤摸瓜试试 祝你成功

网友D:
现场调试好学习么?一直做的维修

网友E:
我碰到这种板子,没图纸的话也是头大

网友F:
如有需要维修加V cx171 5515 2418 可以给一点维修思路!本公司专业从事变频器 伺服驱动器光栅读书头 西门子 电机 编码器 等精修 常州费克斯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齐全的测试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