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师傅知道这是什么变频器上的

楼主(2018-10-29):
谁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主板驱动板,这是被换了心的变频器,不知道找不到说明书

楼主:
那位大师傅知道可以告诉一下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好像德弗的,不知道的驱动板网上搜开关变压器型号,很多都能找到品牌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B:
台州华蓝HL3000

网友C:
按变压器搜索就是德弗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2.6822212cVH3QgW&id=532912547210&ns=1&abbucket=12#detail

网友D:
国产变频器都差不多,不好看。可能是贴牌的机子

网友E:
看驱动板很像是德弗的,也就是三拓

楼主:
不是德弗的都试过了谢谢你们,我继续找

网友F:
士林的好像

网友G(2018-12-22):
是德弗的贴牌机,查德弗的说明书调下参数看看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