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态王可用的和利时lk_tcp驱动,求欧姆龙cj系列tcp安装驱动

楼主(2018-10-29):
如下图所示,缺这两个驱动,求助?

网友A:
难道组态王官网没有?

楼主:
官网LK驱动产品类别不是PLC,不行

楼主:
欧姆龙缺少cj系列的tcp驱动,也不行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载试过,类别不对,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载试过,类别不对,不行
联系亚控!一般情况下如果官网的驱动不对的话,可以问他们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补充下plc型号,继续求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