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_20mt内置运行停止开关掉

楼主(2018-10-29):
各位老司机,本人刚学这个,闲鱼搞二手来学,这个位置的开关掉了
编程线还没到货,没试。
请问影响程序运行与上传下载程序吗?能玩就算了

网友A:
可以上下载程序,但实际运行需要拨到运行状态。为什么买个有问题的?

网友B:
看你开关坏是停在RUN位还是STOP位上

网友C:
是破坏了还是其他问题!
会不会联机通讯有问题哦!
或者说是个坏的!

网友B:
在软件里可以设定输入点X0等作为控制RUN/STOP的端子;就是浪费一个输入点;

网友D:
你如果清除PLL内存就一定要这个开关,pLc在运行的时候无法清除内存。只有在停止的时候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