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9):
有没有大神有74系列芯片的特点之类的资料,有的能分享一下吗,感谢

网友A:
自己造网上搜,74系列的集成电路大全。应该能找到。74系列的,一般就是TTL和HTL两种电平形式。

网友B:
网上资料很多

网友C:
TTL电平,这个应该没有统一的标准,看系统和器件。

输出高电平>2.4V
输出低电平<0.4V
在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5V 输出低电平是0.2V。
最小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
输入高电平〉=2.0V ;输入低电平〈=0.8V

以上,楼主随意看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