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9):
一直不理解这个问题,T11后面为什么要加上M22这一步?没有这一步,由T11直接跳转到X000处,也应该没问题吧,求指教!!!!

网友A:
也许是格式或语法上的需要,也许是某种模仿、为以后的说明做准备,看看所见资料上有无相关描述,或者编程试试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你试试取消掉不就知道了?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网友C:
因为有T11,所以有M22。。。
M22可能没有实际意义,但这就一种结构,是一种套路。

网友D:
也可以的,去掉也没关系,就是一个空步,

网友E:
如果资料是完整的,那么这个可以去掉
要是后面还有续集,那么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