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可以修理吗?

楼主(2018-10-30):
前几天我们的空压机电机烧了,接触器也粘住了。ABB的接触器价格不便宜啊,丢掉可惜啊!有没有修理的可能?记得以前的大接触器是有零件卖的,大家都是咋处理这种情况的?触点打磨感觉不靠谱,有没有触点购买的渠道或者是维修渠道?

网友A:
施耐德、正泰等接触器触头,线圈等是可以单独购买的,ABB的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B:
我们卖的三菱的低压多数都不维修的,这个价格太便宜,有的来回各快递费用都可以买一个了。

网友C:
查了下样本,A,AX,AF系列接触器样本,主要附件中都没主触头这一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卖的三菱的低压多数都不维修的,这个价格太便宜,有的来回各快递费用都可以买一个了。
打死我都不信,几百A的接触器,买个触点的钱+快递费比整个贵?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不会dashing滴。。。有些个接触器确实很贵的,比如AB、西门子的,尤其是伺服之类的驱动器内部的特定型号的接触器,贵。。。

网友E:
不一定能买到
可以这样,买个新的,拆下相应件装上不就修好了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能买到
可以这样,买个新的,拆下相应件装上不就修好了嘛
好主意,然后新的就放着等增值

网友F:
这个触点可以单独买,我们公司的空压机也是用的ABB的按触器。单独买过触头。但不是我买的。我们只是使用

网友G:
买配件不如买新的,旧不当备品以后拆配件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能买到
可以这样,买个新的,拆下相应件装上不就修好了嘛
好主意,然后新的就放着等增值
有启发吧,向xx后学习
曾经有个触屏,客户非要修,可能觉得在用的顺手,死活不换新的,结果就是500买来,折腾一下收3000
生产线活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A:
买这个能增值?那赶紧囤货呀

网友I:
施耐德、正泰等接触器触头,线圈等是可以单独购买的,只是某些型号,不是全部

网友J:
可以修的,不过你这个接触器不便宜哦

网友J:
回复 网友E:
我们公司之前有个触摸屏也是坏了,修了1300 ,没办法里面有程序机器又是好几手的

网友J:
按你图上的来说应该不会烧坏啊,有接电流继电器啊

网友K:
可以修的
好钳工

网友L:
接触器是可以修的,但是砂太贵的,和流水线生产线的重要设备还是别修。要想修接触器,首先得有配件!换触点、线圈。平时坏的接触器不要仍!当作配件。触点严重损坏的建议更换新的。不严重的用水砂线打磨。

网友M:
过去公司是把换下来的几个拼修出可用的,再降一个等级电流其他地方。

网友N:
触点粘了,就得换。换新的接触器。换备件不值当。

网友O:
这个我们都是这个换的啊   没修过

网友P:
看了一下,某宝有的卖,去年一个2500A的刀开关动触头烧了,买整个好像是要6000+,五金店说没有单独触头卖,后来在某宝160元一对买了6对960元搞定.
交流接触器、按钮当年在读书时(1998年)是要求维修的,并且实操考试有拆装接触器这一项的,记得是接触器15分钟完成拆装,动触头、静触头、线圈都要完全拆开,当然现在时代不同了。

网友Q:
一般都可以更换主触点的。但ABB的我没换过。

网友R:
乐清市新银光电器有限公司什么触头都有。

网友S:
肯定可以修的,更换触点或线圈

网友T:
接触器完全可以修理的,要根据情况修理,动静触头都可以买得到。如果经常触头烧坏就是接触器容量选择小了点,应该选择电流大些的就不会经常烧坏触头啦.....平时将更换下来的就接触器保存起来,当修配的配件....

网友U:
这个牌子的接触器配件根本买不到,价格还贵

网友V:
看一下选型手册有没有备件。

网友W:
你也可以换个国产的呀,不一定非得用abb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卖的三菱的低压多数都不维修的,这个价格太便宜,有的来回各快递费用都可以买一个了。
打死我都不信,几百A的接触器,买个触点的钱+快递费比整个贵?
我们都是做自动化设备的客户,没有用到那么大电流的。都是小的,价格很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W:
你也可以换个国产的呀,不一定非得用abb的呀。
还是你说的一步到位,跳跃思维更好办事

网友X:
回复 网友J:
你们程序都不搞备份的?

网友Y:
回复 网友E:
想到一起了!
我也觉得这样比较好!
还能多出拆机用零件!

网友Z:
肯定可以修,但我们都不修。

网友J:
回复 网友P:
现在的ABB 施耐德,西门子,正泰,整个拆装5分钟搞定

网友J:
回复 网友X:
没有,那机器都是老掉牙的

网友AA:
可以修,不能保证买到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