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30):
昨天看论坛的有朋友讨论铜铝连接的问题,说是铝线与铜排连接,只要铜排表面有镀锡,就可以直接压接。

之前学习国标的时候,我记得里面有过规定,铝线与铜排是不可以直接连接的,必须要用铜铝的过渡端子连接,其中,铜铝过渡端子的铝材质一端,与铝线连接,铜材质一端,与铜排连接。

楼主根据这个疑问,查找了铜铝端子的生产工艺,大致分为两种:熔接与焊接。
熔接工艺多用于工厂,即把铜和铝分别熔化,然后抽真空去渣,再导入模具内成型,最后钻孔、表面处理。
焊接多用于施工现场,有摩擦焊、爆炸焊、钎焊等方式,将铜铝焊接在一起,再进行表面处理。

按上述两种方式,其实说到底,就是把两种材质“粘”在一起,并没有特殊的连接处理(比如说镀锡),所以,其实在我看来,和直接把铝线和铜排压接在一起也差不多呀!!!

楼主还有2个疑问:
1、端子厂家生产铜铝端子,是咋生产的,有厂家可以讲解下吗?
2、铜铝过渡处理,是要怎样处理,才能保持连接截面良好的电气性能和物理性能?

楼主:
没有人回复呀!大家都不感兴趣还是没有了解过?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楼主很用心,很思考,点赞。

现在还有一种铜排,是镀铜排。这与铜铝粘合也是类似的。相当于铜和铝的直接压接。

网友B:
铜铝过渡线鼻子生产一般采用摩擦焊接的方式,不是简单的粘接。接头的地方相当于是合金性质了。

网友C:
铜铝直接主要在空气中在二氧化碳与水作用下会发生电化学反应,只要隔绝空气与水,铜铝就可直接。
至于铜铝接头如何焊接的,我也想了解,但从未见过。

网友D: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发个铜铝端子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言之有理!
看大家各抒己见,会不会就把问题解决啦!

网友E:
摩擦焊接或冷锻

网友F:
好端端的为啥用铝。干了这么多年了都没用过铝的,就见过一次铝电缆。

网友G:
楼主能够就一个问题展开探讨,值得肯定!

我未了解过铜铝端子或铜铝连接管是如何制作的,但觉得3楼说的有道理;
各位可以有更多的介绍或讨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好端端的为啥用铝。干了这么多年了都没用过铝的,就见过一次铝电缆。
便宜呗。工矿企业铝线太多了

楼主:
找资料的过程中,有些新知新得,分享给坛友。
分以下几类:
1、铜线与铝线不能直接连接的原因;
2、直接连接后可能导致的后果;
3、铜线与铝线连接的常用处理方式;
4、楼主的理解。
先分享第一类:铜线与铝线不能直接连接的原因。

原因1: 铜跟铝属于不同的元素,铜的金属惰性要大于铝,即铜的化学活性要较铝低的多,这样两种金属连接后通电会发生电化学反应(在有水,二氧化碳及其他杂质时,会形成电解液,构成化学电池的必备条件。由于铝易于失去电子成为负极,铜难以失去电子成为正极,于是在正负极之间就形成了一个1.69V的电动势,并有一个很小的电流通过,腐蚀铝线,即所谓的电化腐蚀。这样就会引起铜铝之间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增大。当有电流通过时,将使接头部位温度升高,而温度升高有加速了接头腐蚀,增加了接触电阻,造成恶性循环,直至烧毁。),导致铝线逐渐被氧化,降低铝线的机械强度和导电性。
原因2: 铜线和铝线通过电流时会发热,而它们的电阻率不同。铜1.7×10-8(Ω m),铝2.9×10-8(Ω m),通过相同的电流时,铝线发热量大,铜线发热量小,故容易在接头处出现故障点。
原因3: 铜线和铝线的硬度不同,如果直接连接,其结合力不然不会太好,如果导线受力较大时,容易从铜线和铝线的连接处断开。

再来分享第二类:直接连接后可能导致的后果。
1、接触点易氧化;
2、氧化后的接触点电阻增大,易导致接触点温度升高;
3、温度升高后,会进一步加剧氧化的速率,引起恶性循环,直到温度超过设备能承受的极限,引起冒烟、烧毁等事故;
4、在封闭空间(电缆头内部)易形成事故隐患,且难于监测与控制,事故不可控。

有这么多不能直接相连的原因,有这么多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那为什么还要弄两种线呢?再来插波分享。
铜线的优点
(1)电阻率低:铝线电缆的电阻率比铜线电缆约高1.68倍。
(2)延展性好:铜合金的延展率为20~40%,电工用铜的延展率在30%以上,而铝合金仅为18%。
(3)强度高:常温下的允许应力,铜比铝分别高出7~28%。特别是高温下的应力,两者相差更是甚远。
(4)抗疲劳:铝材反复折弯易断裂,铜则不易。弹性指标方面,铜也比铝高约1.7~1.8倍。
(5)稳定性好,耐腐蚀:铜线抗氧化,耐腐蚀,而铝线容易受氧化和腐蚀。
(6)载流量大:由于电阻率低,同截面的铜线电缆要比铝线电缆允许的载流量(能够通过的最大电流)高30%左右。
(7)电压损失低:由于铜线电缆的电阻率低,在同截面流过相同电流的情况下。铜线电缆的电压降小。因此,同样的输电距离,能保证较高的电压质量;或者说,在允许的电压降条件下,铜线电缆输电能达到较远的距离,即供电覆盖面积大,有利于网络的规划,减少供电点的设置数量。
(8)发热温度低:在同样的电流下,同截面的铜线电缆的发热量比铝线电缆小得多,使得运行更安全。
(9)能耗低:由于铜的电阻率低,相比铝电缆而言,铜电缆的电能损耗低,这是显而易见的。这有利于提高发电利用率和保护环境。
(10)抗氧化,耐腐蚀:铜线电缆的连接头性能稳定,不会由于氧化而发生事故。铝线电缆的接头不稳定时常会由于氧化使接触电阻增大,发热而发生事故。因此,事故率比铜线电缆大得多。
(11)施工方便:
①铜线柔性好,允许的弯度半径小,所以拐弯方便,穿管容易;
②铜线抗疲劳、反复折弯不易断裂,所以接线方便;
③于铜线的机械强度高,能承受较大的机械拉力,给施工敷设带来很大便利,也为机械化施工创造了条件。
铜线唯一的缺点:比重大、成本高!
铝线的优点
(1)价格便宜:铜杆是铝杆价格的3.5倍、铜的比重又是铝的3.3倍,所以铝线电缆比铜线电缆便宜多的多,适合于低资工程或临时用电。
(2)电缆很轻:铝线电缆的重量是铜线电缆的40%,施工运输都成本低。
(3)抗氧化,耐腐蚀:铝在空气中与氧反应很快生成一种氧化膜,能防止进一步氧化,所以铝导线是高电压、大截面、大跨度架空输电的必选材料。
铝线的缺点:故障率高,易断,易发热。

根据铜线和铝线的优缺点对比,一般铝线多用于低成本项目或者临时用电,铜线用于除高压输电线外的所有场合。
再来分享第三类:铜线与铝线连接的常用处理方式。
1、顶楼分享的处理方式有熔接与焊接,其中熔接适用于工厂,焊接适用于现场;
2、单股小截面铜、铝导线连接,应将铜线搪锡后再与铝线连接。

最后来说第四类:楼主的理解。
根据资料的显示,铜和铝的连接,其实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1、电化学腐蚀;
2、电阻率不同的影响;
3、硬度不一样,压接时结合不会太好;
4、热膨胀系数不一样。

看现有的处理方式,分别能解决的问题如下:

实际上,现有的处理方式,都是致力于解决问题1:电化学腐蚀,其实后面的三个待解决问题,是跟材质有关系,由于材质是确定的,根本就解决不了。
换句话说,铜铝连接,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只有1个,电化学腐蚀!
如何解决电化学腐蚀?
当然是让电化学腐蚀的条件形不成。回到前面的第一类分享,电化学腐蚀的条件要形成电解液,电解液的形成要有水、二氧化碳及其他杂质。杜绝水和二氧化碳很简单,表面做处理,钝化、氧化、镀锡等等都可以实现,杜绝其他杂质,一则是从铜和铝材质的本身作要求,对线芯的材质提出要求,形成国家标准,如线芯要用T2铜,纯度达到四个九。二则是对连接金具作要求,比如熔化排气去渣,提高纯度。
想明白这一点,其实楼主帖子中的疑问,已经自己找到答案了。

再来补充说明后面三个与材质相关的问题,其实也有解决办法,具体如下:
1、电阻率不同,铝比铜的电阻率大,为了保证载流量,可以提高与铝线连接的铝材质部分的截面积,提高其设计载流量,以期达到标准,从常见的铜端子和铝端子对比,铝端子比铜端子大,可以验证这一点;
2、硬度不一样,压接时不好弄。硬度不一样是相对铜和铝一起压接来说,如果铜和铜压接,铝和铝压接,那么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设计铜铝端子时,分为两截,一截是铜,与铜线或铜排连接,一截是铝,与铝线或铝排连接,即不存在硬度不一样导致压接不好弄的情况了,从5楼提供的图片,可以证实厂家的解决方案也是如此;
3、热膨胀系数不一样,先看热膨胀系数数据:铜0.0000165,铝0.0000236,单位为mm/℃。按室温25℃,使用时满载温度60℃计算,即温升为35℃,铜膨胀量为0.0000165*35=0.0005775mm,铝膨胀量为0.0000236*35=0.000826mm,相差为0.0002485mm,其实可以忽略不计;按事故报警温度90℃计算,温升为65℃,铜膨胀量为0.0000165*65=0.0010725mm,铝膨胀量为0.0000236*65=0.001534mm,相差为0.0004615mm,也可以忽略不计。

帖子完结!

特别感谢两位版主(kdrjl、qlin)和各位坛友的关注与回复!!!
谢谢大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好端端的为啥用铝。干了这么多年了都没用过铝的,就见过一次铝电缆。
年轻人有所不知,在开放前,由于国内铜材紧缺,一般的电动机、电力变压器、电线电缆都是铝制品。现在架空线几乎全是钢芯铝线。

网友A:
是呀,我们国家的铝矿是非常丰富的,铜矿相对要少很多。这与国家的资源储备也有关系。

网友H:
现在电网110kv的架空线是用的铝线还是铜线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现在电网110kv的架空线是用的铝线还是铜线呀

铝芯(夹钢芯)!!!!!!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现在电网110kv的架空线是用的铝线还是铜线呀
架空线是铝的,线芯内带有钢线或者炭纤来增大拉力。。

网友K:
主要是铝在空气中与氧产生反应,在铝的表面生成氧化膜。这层铝氧化膜会阻碍导电的性能。铜铝端子的铜和铝之间是相互融合的,并没有氧的成分。

网友H:
回复 网友J:
嗯 谢谢

网友L:
回复 楼主:
总结的非常好,我们向您学习!

网友L:
理论上分析,铜铝尽量不要直接接触使用,容易发生金属腐蚀(电偶腐蚀),但是现实中,很多情况下,铜铝接触不可避免,这个时候,我们的建议是一定涂敷优质导电膏,把铜铝的界面保护起来,避免其形成原电池结构,最大程度保护接触面不被腐蚀,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M:
先不用说大功率的设备,就是小功率的设备也尽量不要铜铝相接!比如我修过的那个住宅,用户反应电慰斗不热!我检查电慰斗并没有坏!屋里的彩电、电灯,电扇等都能正常运行。
用万用表测量电压,220V电压也不低!一切都显得正常!电慰斗也确实没坏!最后还是通过测电笔发现了简单的问题:在测插座的时候,发现零火线都发光,只是零线暗一点而已!立即判断是接头有问题!最后检查成功!
 另外,铝线压降很大,曾经有一个车间有了一段铝电缆,别的车间电压正常,而用铝线的车间变频器报欠压。后来就换掉了那段铝电缆。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N(2019-07-20):
回复 网友F:
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