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30):
这是什么芯片?西门子V10变频器用的。

现在变频器带电机运行显示电流为0,报警0922,找了一块好的电路板对比测量了一下,这个芯片周围的元器件数值不一样,怀疑是这个芯片有问题

楼主:
为什么上传不了呢

楼主:
芯片上有两排字母,上面一排是24I,下面是EZY6123,14脚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5M以内的图片可以上传的,点击选择图片>开始上传>确定>提交(图片链接不可修改)

网友B:
楼主看下资料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我看一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确实是24I这个芯片的问题导致变频器检测不到电流,报警A0922。通过4楼师傅给的型号,在网上查了一下应该是个运放,从旧的MM440机器上拆了几个TL084换上,都不行,就把一台好的V10机器上的芯片拆下来换上了,换上之后带电机运行,不再报A0922,电流显示也正常了。
   这台机器问题还挺多,刚拿回来的时候上电不显示,是3844有问题,由于没有3844,换上一个3842,正常显示,上电又报F0001,是一个SFH615A-4光耦有问题,换了光耦,又报A0922,换了24I这个芯片,现在终于正常了。

网友C(2019-12-30):
回复 楼主:
24I 是低电压供电,3.3v-5v
而084是 15v供电的,不能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