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30):
   PSMC-1A 是单轴步进电机控制器,功能灵活,结合步进电机控制和输入输出开关量控制的“一体机”方案。

   液晶显示、方便中文指令编程,步进电机带加减速功能,具有1组步进电机驱动接口,4输入(X0 - X3)端口,4输出(Y0 - Y3)端口。

楼主:
1. 案例:输入按键控制步进电机正转、反转。
1) 实现功能:要求输入 X0 接一个按钮开关。开关闭合一次电机以 200.00转/秒 的速度正转 50000 步。再以100.00转/秒 的速度反转 50000 步。停止。等待再次开关闭合,重复上述过程。
2) 接线方法:输入X0接开关按钮的一段,开关的另一端接到公共端XCOM。PUL-连接步进电机驱动器PUL-,DIR-连接步进电机驱动器DIR-。
3) 程序清单:
程序指令 说明
N01 输入 0000003 X0输入有效,则跳转到03行执行。
N02 跳转 0100000 无条件跳转到01行,让程序继续执行。
N03 速度 0020000 电机速度设置200.00转/秒
N04 正转 0500001 电机正转50000步,等停
N05 速度 0010000 电机速度设置100.00转/秒
N06 反转 0500001 电机反转50000步,等停
N07 输入 0100000 等待X0按键放开。
N08 跳转 0100000 无条件跳转到01行,让程序继续执行。

2. 案例:输入按键控制电磁阀、气缸等。
1) 实现功能:要求输入 X0 接一个按钮开关。开关闭合,电磁阀闭合,延时1秒,电磁阀断开,延时1秒。再次开关闭合,重复上述过程。
2) 接线方法:输入X0接开关按钮的一段,开关的另一端接到公共端XCOM。电磁阀一端接24V,另一端连接Y0。
3) 程序清单:
程序指令 说明
N01 输入 0000003 X0输入有效,则跳转到03行执行。
N02 跳转 0100000 无条件跳转到01行,让程序继续执行。
N03 输出 0000000 Y0闭合
N04 延时 0001000 延时1秒
N05 输出 0100000 Y0断开
N06延时 0000100 延时1秒
N07 输入 0100000 等待X0按键放开。
N08 跳转 0100000 无条件跳转到01行,让程序继续执行。

网友A:
这是在做广告吗。我都是PLC控制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的是步进电机控制,你PLC控制又不能代替它。

网友C:
自己的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单片机折腾的一个中文编程的控制器,类似PLC,带步进电机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步进电机控制,你PLC控制又不能代替它。
能,用着这个灵活,逻辑性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单片机折腾的一个中文编程的控制器,类似PLC,带步进电机控制的~~
牛呗,自己编写程序吗?用的那种单片机,51还是其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步进电机控制,你PLC控制又不能代替它。
能,用着这个灵活,逻辑性强
步进电机不是需要步进电机驱动器才能按信号动作的吗?PLC能代替不?

网友D:
不错啊,是个好东西,特别是用在简单的单轴定位控制上,比较经济,省去了一个PLC 加触摸屏。节约成本。
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