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30):
说明书上关于ST ,这一段怎么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转移检查ST保持步是自身的状态保持的同时,每次跳转时都进行条件检查,如果条件符合,那么每次都会导通下一个块。与之相对SE当本身保持的同时,下一个块只导通一次,由于不进行条件检查,下一个块不会反复执行。

网友B:
临时找说明看了一下,文字上试着理解,粗略好像如下:
SC是OUT驱动的线圈状态保持到下一步,且该“下一步”不执行梯形图处理(不被修改状态)。
SE是OUT驱动的线圈状态保持到下一步,至该“下一步”(该步)会执行梯形图处理(能被修改状态),从该步不能转移到下一步。
ST是OUT驱动的线圈状态保持到下一步,至该“下一步”(该步)会执行梯形图处理(能被修改状态),从该步能够转移到下一步,同时被转移步仍保持有效……
前后未看,理解不一定适合(也不知道资料是否与1楼的一致),细节方面肯定不准确(无经验只是试着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