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维修记录

楼主(2018-10-30):
维修一台22 KW变频器,故障现象:炸机。检查主回路,整流与逆变模块炸机。线路板通电检查【面板电位器调速】,启动瞬间,面板黑屏,怀疑驱动电路短路,至于是驱动电路什么位置 什么元件或器件短路,仔细检查 测试,先检查开关电源给上管 下管驱动电路供电二极管正常,再检查上管 下管功率器件【pc923 PC929】的输入驱动电阻 输出驱动电阻以及模块驱动电阻也正常,再检查功率放大元件【对管】,发现W相上管驱动功率放大管【对管】有一只击穿短路。此击穿三极管正是故障元凶。
在维修此变频器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电位器在零位,即最小位置,启动面板也黑屏,怀疑驱动电路有输出,改为面板控制启停,设置频率,设为0HZ,按启动键,面板显示正常,将频率设置为0.5HZ即0HZ以上,启动就黑屏,由此我认为,面板电位器拧到0 ,驱动电路照样有输出,可利用此点,检测电机短路故障【指不好查的电机故障,比如三相对地绝缘 三相相间绝缘正常而变频器还报过流或SC故障】,非常好用。
.

网友A:
由此我认为,面板电位器拧到0 ,驱动电路照样有输出,可利用此点,检测电机短路故障【指不好查的电机故障,比如三相对地绝缘 三相相间绝缘正常而变频器还报过流或SC故障】,非常好用。

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此我认为,面板电位器拧到0 ,驱动电路照样有输出,可利用此点,检测电机短路故障【指不好查的电机故障,比如三相对地绝缘 三相相间绝缘正常而变频器还报过流或SC故障】,非常好用。

没明白什么意思
  我也没有搞明白。

楼主:
没有明白不要紧,可能你没有碰到此故障。当你碰到变频器带载运行,指变频器启动报OC或SC时,在证明变频器是好的情况下,电机电机线用摇表又查不出故障的情况下,就可以将电位器拧到零。启动变频器,如果还报故障,那电机一定有问题。【923 929驱动电路】

网友C:
跟楼主学习了下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明白不要紧,可能你没有碰到此故障。当你碰到变频器带载运行,指变频器启动报OC或SC时,在证明变频器是好的情况下,电机电机线用摇表又查不出故障的情况下,就可以将电位器拧到零。启动变频器,如果还报故障,那电机一定有问题。【923 929驱动电路】
没明白其中原理?请再进一步说明一下

楼主:
也就是说,电位器在最低位置,即0HZ时,启动变频器,驱动电路还有输出,虽然变频器输出量不出电压。利用这个特性,即可检测电机匝间短路故障。量不出电压,并不代表没有输出,估计有微小的电压输出,这就是为什么可以检测电机短路的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电位器在最低位置,即0HZ时,启动变频器,驱动电路还有输出,虽然变频器输出量不出电压。利用这个特性,即可检测电机匝间短路故障。量不出电压,并不代表没有输出,估计有微小的电压输出,这就是为什么可以检测电机短路的原因。
谢谢,您的意思是通过这个办法测试电机是否有问题?

楼主:
回7楼奋斗,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多年总结的经验。

网友F:
高手在民间,学习了好帖

网友G:
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或者方法;而8楼所述,则是可以应用的方法。

网友H:
学习了,大师傅,谢谢

网友I(2023-10-26):
我试了在0hz下,短接输出并未报警